求助:家用电脑能否直接驱动继电器

楼主(2006-06-04):
我是个初学者,请问高手,用家用电脑的PCI插槽,插入什么元件后,可以直接驱动外部继电器.
能否实现?如何实现?
能否使用软件来直接控制外部I/O电路.谢谢!

网友A:
买块带数字输出的采集卡就可以,继电器买线圈5V的就可以,

如果继电器需要电流大,就买个/或者用3极管自己做个扩流电路,

卖采集卡的也卖这个功放模块。

网友B:
PCI总线非隔离数字量I/O卡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products_smltype.asp?smacode=E01040&pd_sma_name=PCI%D7%DC%CF%DF%B7%C7%B8%F4%C0%EB%CA%FD%D7%D6%C1%BFI/O%BF%A8&pd_sma_desc=%3Cdd%3EOPTO-22%BC%E6%C8%DD%CA%FD%D7%D6%C1%BF%CA%E4%C8%EB%CA%E4%B3%F6%BF%A8%A3%AC8255PPI%C4%A3%CA%BD0%A3%AC%B8%DF%CA%E4%B3%F6%C7%FD%B6%AF%C4%DC%C1%A6%A3%AC24~168%CD%A8%B5%C0%A3%AC%D6%A7%B3%D6%D6%D0%B6%CF%B7%BD%CA%BD%B9%A4%D7%F7%A1%A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