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FX1S---MR-J2S 怎 M才能搞定

楼主(2006-06-04):
各位前辈:小弟初入此门,有几个问题向各位求教,望能指点迷津。小弟正在设计一台高速灌肠机,其中一个运动部件需要用到伺服电机,机械构造类似转台,设计要求;电机容量初定600W左右,电机轴输出端齿轮与转台齿轮减速比为1:2,工作方式为定位运行,电机轴转一周,部件旋转180度,所用时间≤60ms,电机轴转速1000r/min。要求0-1000r/min加速时间≤8ms,1000r/min运行时间为40ms,1000r/min-0的减速时间≤12ms 。间歇10-40ms后,重复上一动作,循环工作15秒后,停止30秒,然后再次循环工作。小弟想用三菱FX1S-60 PLC,MR-J2S伺服驱动系统进行控制,不知怎样才能达到设计要求,求助各位前辈给予指教!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你哪里?
QQ:168000452

网友B:
PLC选晶体管输出型(如FX1N-60MT),利用她的高速脉冲输出功能做定位,脉冲的个数决定位置,脉冲的频率决定电机运行速度.伺服系统设位位置模式.用PLC的定位指令(DZRN\DDRVA\DDRVI等),你所要的功能就实现了.
但你的加减速指标可能不大好实现.主要受转台的运动惯量制约,有问题可以联系:QQ 121214266

网友C:
找我吧 ,tyclucky@163.com

楼主:
谢谢各位的点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