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控制仪表
关于无纸

楼主(2006-06-04):
在使用中,显示屏亮一下,暗一下,表面是与对比度有关,但调了对比无效,接地良好,如何解决?

网友A:
关闭背光

网友B:
建议查屏的线是否虚焊,不行就返回厂家维修。

网友C:
这一般就是单机质量问题了。

网友D(2006-07-25):
建议返厂维修,是可能(如果是CCFL背光的话),逆变器输出不稳,导致背光忽明忽暗.
北京迪文科技有限公司
www.dwin.com.cn
yifei@dwin.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