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与下位机概念

楼主(2006-06-04):
我是工控新手,想了解一下上位机与下位机的概念!
在一个有触摸屏和PLC的系统中,他们分别属于什么机?

网友A:
上位機是主控端, 負責掌控整個系統的流程, 數據存儲與後續處理.
而下位機是被控端, 通常只負責 I/O 控制等未端工作.

至於您提的例子, 我不確定是否能直接套進去解說.觸屏端的主機概算是上位機, 而 PLC 算是下位機. 純以此例而言. 其它應用可能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