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求助:伺服电机控制

楼主(2006-06-04):
那位知道,怎样在电脑并口准确产生脉冲的方法,最小周期为50微秒,来控制伺服电机

网友A:
1.使用安装有实时操作系统的专用计算机,不过这些VMS的系统都很贵的,
普通的Windons系统你就不要想了,到不了1毫秒的

楼主:
"VMS的系统"是什么系统啊?能否再详细一点?
谢谢!!

网友A:
不好意思,是RTOS,不是VMS,
到google用RTOS搜索吧,

网友A:
你还是买块PCI的伺服电机控制卡是正理

网友B:
恩恩 找我

网友C:
专业 运动控制厂家 性价比绝对好,可以联系:13521196360 010-51901229 张

网友D(2007-05-30):
楼主这个问题可能需要采用PC机汇编来完成才能实现,其实使用555电路或者单片机可以方便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