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侍服电机的说明书!但是如何去理解里面的产数设置呢?

楼主(2006-06-04):
不知道那里面的第一指令脉冲分倍频分子、第二指令脉冲分倍频分子、第三指令脉冲分倍频分子、第四指令脉冲分倍频分子、指令脉冲分倍频分子倍率、指令脉冲分倍频分母和侍服后面的编码器的脉冲数有这样的关系了。这样计算?谢谢!!!

网友A:
几种选择而已,用第一的时候,第二第三第四就没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