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可以用碰撞替代限位开关?

楼主(2006-06-04):
大家好,最近我看到一个国外的产品,它的一端没有限位而是靠这个机架撞上去来实现限位归零功能的,这里我想请教大家一下,
一方面,是不是我看错了?可能是用别的传感器,不是常见的霍尔元件,也不是光电开关,
一个是如果是通过碰撞来实现限位,那么怎么实现的,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A:
是不是限位开关或微动开关,他们都是机械式地

网友A:
如果方便地话,可以看看有没有线引出,不就ok了

楼主:
先谢谢 群哥的解答
没有任何引线,就是电机的接线,有没有一种可能用交流伺伏的电流限制来工作?

网友A:
晕,没听说过

网友B:
这种情况可能发生的,使用撞车的时候的达到一定的扭力来控制电机,但是这种方式对电机和驱动器来说要求比较高,也是不太科学的方法,不过有人这样用。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人应用过这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