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三相电源的红绿蓝

楼主(2006-06-05):
三相电源的红绿蓝三种颜色分别代表什么?是代表相序吗?

网友A:
三相电源黄绿红是相序.

网友B:
黄绿红是相序,分别为A、B、C。如果有蓝的话,是零线(是在三相四线制时)

网友C:
有些国家是R红、Y黄、B蓝。代表相序

网友D:
还有A红,B白,C蓝的N绿

网友E:
黄绿红是相序,分别为A、B、C或L1.L2.L3,蓝是零线

网友F:
黄绿红是相序,分别为A、B、C或L1.L2.L3,蓝色作零线

楼主:
初相角分别是什么?

网友G:
我国安装时相序都是 黄、绿、红,从变压器一直到用电设备,都要这样接。如果一个电机的相序对了,此系统中所有的相序都是对的。安装时一定要遵守。
初相角和此问题没有关系。

楼主:
楼上:有没有规定,红相的初相角
黄色的初相角
绿色的初相角各为多少度?
是不是只要是黄绿红颜色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