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用电位器调速,同样用电位器作反馈直接控制变频器,可行么?

楼主(2006-06-05):
用电位器调速,同样用电位器作反馈直接控制变频器,可行么?
这里的反馈是电阻远传压力表,两个电位器组合达到闭环控制,控制精度不高。
哪位有过类似经历,分享下!

网友A:
可行,有过经验。

网友B:
没问题,不知你用的什么变频器

楼主:
谢谢东莞张
谢谢 江湖飘
谢谢武汉科创
我用LG变频
各位可不可以说说你们用来控制的系统,最好给个接线图!
先谢了!

网友C:
能弄个图给大家看看吗?我也想学习学习!!

网友D:
可以,我做过用台达的同步控制器做的,为了同步需要传动的张力反馈信号,由于没有张力架做检测机构,故我采用两个电位器代替.

网友E:
可行,恒压供水就是例子

网友F:
恒压供水应是4-20ma.

网友G:
TO iq:
把你的设计那上来啊,我们也好学习啊!

网友E:
to 这:你的远传表不是把压力转变成电阻值嘛

楼主:
我用的是小日本那里看来的一个界限方法,大家共享

楼主:
图片怎么传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