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固态继电器

楼主(2006-06-05):
想请教大家,固态继电器前面需要加接触器吗后面要加熔断器吗?须不需要单独加一个散热风扇给它散热,我 用在烤炉上,控制发热管 ,三相20A的,我以前用SCR,现在第一次用SSR请大家多多指教 。

楼主:
SSR哪家的好啊,三相20A的价位多少

网友A:
20A,不大,选40A的SSR就可以了,空间散热好的话不需要加散热风扇,前面最好加接触器,后面加熔断器。

网友B:
如前面有空开,接触器可以不加,熔断器最好加在前面,如果SSR出故障也可保护。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前面最好加接触器,后面加熔断器
熔断器最好加在前面,如果SSR出故障也可保护。
可到底熔断器加前面好还是加后面好呢?

网友A:
最好加个总接触器,因为SSR容易击穿,维修时容易误判导致触电,熔断器加前面好。

楼主:
SSR是不是故障很高啊,我都不敢用了,工程在宁波,我在苏州,经常维修那就完了
有那些好的牌子,用过的介绍一下

楼主:
大家帮我说说啊,你们都用的国产的还是哪里的

网友C:
同意ZY123的,他说的很好,也很前面,我们车间所有的热处理回火炉全部都是使SSR,前面加空开,熔断器最好放SSR前,20A的电流太小,不用单独加散热风扇,使散热片就行,散热片上最好带温控开关,以便保护SSR,从我们车间使用的那么多的SSR来看,故障率极低,可以说是零故障,只要电路设计没问题,绝对放心使

楼主:
谢谢,那我就放心了,就是在品牌和价位上还在选,不知道什么价位的,质量有保证

网友D:
各种品牌的产品对应各自的用途不同,
说一下我的经验,欧姆龙产品比较普遍,
但是在信号干扰方面不太理想,至于国产
的价格比较便宜,但是更换频率太高。
如果你对尺寸要求比较高,建议选用扁平
封装的产品。
向大家推荐一款北欧芬兰的产品
www.rebeck-delcon.cn
www.delcon.fi
该产品主要特性是抗干扰,暂态抑制电容泄漏,吸收
漏电流,与负载保持同步性。

网友C:
我们车间用的都是国产的,是上海产的,质量很不错,价格也便宜,什么牌子的,我忘了,明天可以去办公室查一下,其实SSR使国产的就很好

楼主:
楼上的你们是上海产的什么牌子啊,帮我查了吗?

网友E:
我有美国红狮的ssr 021-54807896/13370269729 RLY5系列45A@240VAC,单相,单相控制电压3-32 VDC, RLY6系列25A单相24-660V,单相控制电压4-32 VDC RLY6A系列45A单相24-660V,单相控制电压4-32 VDC RLY7系列30A,三相48-660V,三相控制电压4-28 VDC

网友E:
RLY5系列45A@240VAC,单相,单相控制电压3-32 VDC, RLY6系列25A单相24-660V,单相控制电压4-32 VDC RLY6A系列45A单相24-660V,单相控制电压4-32 VDC RLY7系列30A,三相48-660V,三相控制电压4-28 VDC

网友D:
芬兰DELCON是专业从事固态继电器研发,制造的公司。从70年代开始为满足过分苛刻的工业运用要求,芬兰DELCON公司在固态继电器的基础上创新运用了脉冲变压器技术,并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附近进行生产和组装。由于DELCON固态继电器的独特技术和优越的品质使它成为世界上最可靠的固态继电器之一,适合用于非常严酷的工业环境。每只继电器在封装前和封装后都经过严格的测试,所能承受的最大浪涌电流可达90A,寿命更是长达15-25年以上。200%的测试让你可以完全放心在-25℃~+70℃环境下使用DELCON固态继电器,且3年内有任何损坏,负责退换。

楼主:
我用的苏州产的SSR,已经用了,40A控制15A的电流,没有发热现象,感觉很好

网友F(2007-05-08):
我们是杭州市集成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固态继电器的厂家,质量可靠,品种齐全,欢迎选购,袁克军,0571-57109910,0571-57109810,13967134591,商祺.

网友G(2007-06-10):
SSR前面最好加快熔。

网友F(2007-07-20):
我们是专业生产固态继电器的厂家,质量可靠,品种齐全,0571-57109910,57109810,13967134591.

网友H:
我们用的希曼顿,一直都很好。

网友I(2007-08-23):
好用不好用 上上去10分钟没坏的话 就可以用个比较长的时间
要嘛一上上去就OVER了

网友C:
chenli说的对,希曼顿的不错,我们车间都是用希曼顿的,从来没坏过

网友J:
固态继电器可称之为不产生火化的继电器,用在化工企业尤为合适。现在这种器件价格很低,你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选用,如果是固定在铁底板上就不用加散热片,电流值可比实际用量大上2~3倍,耐压220V感性负载不低于800V;380V的感性应选择1200V的。当然阻性负载耐压可以低一些。在前面加断路器,如果电流的余量够大,断路器整定电流选得合适也可以在后面不加熔断器。

网友K(2008-04-16):
台湾阳明固态继电器不错的

网友L:
日月剑,你的固态继电器最高工作频率可以达到多少秒?

网友M:
我们厂用的大多数是欧姆龙的,质量很好,一般几年都不坏,不过电流方面选择的很大,四倍以上,不要散热片,也是用于发热管的控制。

网友N(2009-05-25):
生产SSR/SCR/可控硅/电力调整器(30A-500A)/代理台仪温控器等等工业电器产品/

质量保证/价格有绝对优势!!

http://www.dong-da.com

广州东达电子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