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施耐德NEZA-PLC好向没有传送指令,.如西门子的MOV_B

楼主(2006-06-05):
施耐德NEZA-PLC好向没有传送指令,如西门子的MOV_B,各种指令好向不全,不是很好用./

网友A:
NEZA已经停产了,现在代替它的是Twiod

楼主:
请教NEZA,PLC的编程软件在网上可以下吗,另外编程电缆可以自己做吗,谢谢!

网友B:
我想传数都是用,sub,or add 指令,把相应的数传给对应的地址,呵呵MOV好像不好用!

网友C:
直接赋值就可以了,比如说要把4赋予%MW10,那就用“%MW10:=4”即可,同理如要把%MW20的值赋予%MW10,则指令为“%MW10:=%MW20”。其实手册或帮助里写得非常清楚的。

网友D(2009-07-26):
好像明白一点了,谢谢楼上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