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17"带一体化键盘的液晶显示屏

楼主(2006-06-05):
应客户要求,需选用17"带一体化键盘的液晶显示屏(非触摸屏)!请各位大侠帮忙!这里先行谢过!

网友A:
这里讨论问题的,不是搞买卖的,要买东西换个地方

楼主:
对不起!我知道,但我问了好多供应商,都说没有!所以我想在这里请教各位了,看哪位大侠见多识广,能帮我一把!我也是搞设计的。

网友B:
有的,但很贵,可能要10000多。

网友C:
看什么要求了,我卖的10.4’的,按键式的,22000一个,代理价,单个这个钱还不买,但是客户还是要,而且感觉便宜,因为用的场合不一样。在特殊场合必须用特殊产品。

网友D:
楼上兄弟22000一个的东东好象不是一般的用户能用得起的哈。我有按键式的,15”的行不?17的我需要确认一下哈。
结构: 19"8U上架工作站
显示: 显示类型:TFT彩色
液晶屏尺寸:15"
最大分辨率:1024 ×768
板卡空间:最多可上10块卡
磁盘空间:1个3.5"软驱,2个3.5"硬盘和1个5.25" CD-ROM
底板: 10槽;ICA-6110P4(标配)
键盘: 薄膜键盘(10个功能键,48个数据输入键)
USB:1个USB接口
鼠标: 1个触摸鼠标
风扇: 一个90mm风扇和一个电源风扇
电源: PS-300W(标配),PS-250/DC48(可选)
系统控制: 电源开关,复位按键
尺寸: 354mm(H)×483mm(W)×262mm(V)
工作温度: 0 ℃-50 ℃
湿度: 5%-95% 非冷凝
颜色:标准工业灰(可OEM)

楼主:
感谢各位的热心!17"一体化屏是客户的要求,已经写入了技术协议!客户不肯让步!我现在关心的不是价格,而是有没有的问题!

网友E:
您的这个东西我有,台湾货,20000块,全部给您陪齐....
价格其实没那么离谱,多问问,总会找到又合适又便宜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