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PE和 E线有和区别啊

楼主(2006-06-05):
PE和 E线有和区别啊

网友A:
PE是保护接地

网友B:
PE线是保护接地,也就是通常的外壳接地

网友C:
同意上面的观点!

网友D:
PE和E线有区别的么??
本人认为没有区别的,只是在线路中的标识不一样而已

网友E:
pe线是起保护作用的,而e线不但起保护作用还起系统工作点接地作用

网友F:
PE是保护零,E(N)是工作零。

网友G:
供电系统不同,PE的含义不同.TN_S中PE与E完全分开,TN_C中PE与E完全共用,TN_C_S中PE与E部分共用.

网友H:
楼上说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I:
不过我觉得都是起保护作用的

网友D:
下面引用由铁锚在 2006-6-8 16:54:00 发表的内容:
PE是保护零,E(N)是工作零。
--------------------------------------------------------------------------------------------
楼上这位老兄说的我吸不明白,能说的更详细一点吗??

网友J:
下面引用由高兴学习在 2006-6-8 21:11:00 发表的内容:
供电系统不同,PE的含义不同.TN_S中PE与E完全分开,TN_C中PE与E完全共用,TN_C_S中PE与E部…
--------------------------------------------------------------------------------------------
一般而言,PE属于保护接地,大多在设备附近就地接地极引出.E(N)属于零线,大多由变压器二次侧中性点接地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