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液力偶合器调速是否节能

楼主(2006-06-05):
液力偶合器调速是否节能,能节多少,如何计算。

网友A:
节能有限,主要是工艺调节

网友B:
可以节能,可以减少负载,节能效果不错,从风机负载例子中计算

网友C:
风机/水泵类负载,调速比大于0.85可以节能..

网友D:
液力偶合器为什么要节能

它功耗是多少

网友E:
例如水泵、风机的节流调节,液偶它能调速只是相对节能,比变频效果差多了。

楼主:
液力偶合器调速有计算公式吗?我很想知道.

网友F:
如果是绕线电机,可以考虑用液体调速.即在转子侧串入可以调节控制的电阻进行调速.效果不错.速比达到2:1.维护量非常低.

楼主:
主电机是笼型电机.

网友A:
你说的是ID风机吧?那东西工艺上要求可靠性高,用液藕是节能和工艺折中的办法,要接合实际.

楼主:
是水泥厂用的窑尾高温风机.

网友G:
只是为满足工艺要求,接能范围较窄,但维修甚烦。

网友H:
工艺方面很要紧

网友A:
窑尾高温风机,即ID风机.

网友I(2007-01-11):
风机的风量与转速成正比,轴功率与转速立方成正比。当系统所需风量减少时,可通过降低液力偶合器工作腔的充满度来降低风机转速,同时节省功率。风量变化越大,节能效果越显著。

网友J(2007-04-06):
偶合器调速节能,适合于调速范围大点的场合,如80~97%,并可以空载启动,比变频便宜,而且对电机无要求,没有电网污染.
选用合适可靠的偶合器,维护简单,除了运行2年左右换轴承,没有什么易损件.如果是高速风机配的滑动轴承的偶合器,有的用户5年不用检修.
偶合器传递功率P=870*2.1x10^6*n^3*D^5/975kW
其中n为泵轮转速,普通型为电机转速,带增速齿轮的为增速后的速度.
D为偶合器循环圆直径mm,一般可以从型号上读出,一般规格为320,360,400,450,500,560,630,650,710,750,800,875,900,1000,1150,1250等.
对于一台偶合器,当风机转速下降,则偶合器传递功率即电机发出的功率及风机消耗的功率(不计损失的话)成3次方下降.如转速降为80%时,功率降为50%,比节流方式节约大量的电能.

网友K:
偶合器调速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L(2007-05-11):
液力偶合器调速的特点

    ⑴、无级调速,在液力偶合器输入转速不变的情况下,可以输出无级连续变化的、且变化范围很宽的转速,当转速变化较大时,与节流调节相比较,有显著的节能效果。

    ⑵、空载起动,电动机可以在空载或轻载下启动,减少对电网冲击,因而可选用容量较小的电动机及电控设备,减少设备的投资,降低起动电流。

    ⑶、隔离振动,液力偶合器的泵轮和涡轮之间没有机械联系,转矩通过工作液体传递,是柔性连接。当主动轴有周期性振动(如扭振等)时,不会传到从动轴上,具有良好的隔振效果。能减缓冲击负荷,延长电动机或风机的机械寿命。

    ⑷、过载保护。由于液力偶合器是柔性传动,其泵轮与涡轮之间有转速差,故当从动轴阻力矩突然增加时,转速差增大,甚至当风机负荷使机器制动时,动力机仍能继续运转而不烧毁,风机也可受到保护。

    ⑸、除轴承外无磨损部件,故工作可靠,能长期无检修运行,寿命长。

    ⑹、软起动,可以缓和地起动、加速、减速和停止。

    ⑺、便于控制,液力偶合器的无级调速便于实现自动控制,适用于各种伺服系统控制。

    ⑻、能用于大容量风机的变速调节,不受电动机电压高低的限制。

    ⑼、降低噪声,当风机运行在低速时,整个给风系统的噪声明显的降低。

网友L:
 液力偶合器以液体为介质传递功率,液力偶合器相当于离心泵和涡轮机的组合,当动力机通过输入轴带动泵轮转动时,充注在工作腔中的工作液体在离心力作用下,沿泵轮叶片流道向外缘流动,使液体的动量矩增大。当工作液体由泵轮冲向对面的涡轮时,工作液体便沿涡轮叶片流道做向心流动,同时释放能量并将其转化为机械能,驱动涡轮旋转并带动工作机做功。靠着液体的传动使动力机和工作机柔性地联接在一起。

    改变液力偶合器工作腔的充满度,便可以调节输出力矩和输出转速,充满度升高则输出转速升高,反之则降低,并可实现无级调速。

    风机的风量与转速成正比,轴功率与转速立方成正比。当系统所需风量减少时,可通过降低液力偶合器工作腔的充满度来降低风机转速,同时节省功率。风量变化越大,节能效果越显著。

网友M(2007-07-12):
请教液力偶合在汽车上的使用

网友N:
汽车上怕是用的比较少吧!

网友O:
自动档的汽车上就是用液力传动的.而且还很普遍.

网友P(2008-12-05):
我是专业维修液力偶合器的厂家,大连的这种液力偶合器设计有缺陷,在很多地方都很多次出现过这种问题,我曾多次帮助客户解决这种技术问题,经我维修后,可以确保液力偶合器不再会漏油!我的联系方式liusz1970@126.com,电话13511006002
另外如果他们的偶合器运行两年就出问题,他们厂家也解决不好的话,你可以找我来解决,经我维修后,可确保运行5-8年

用液力偶合器调速可以节能,因为风机的功率和转速三次方成正比,当用液力偶合器把风机的转速降到原来的0.5倍时,风机消耗的功率为原来的0.125,而液力偶合器的效率等于传动比,所以它消耗的功率也为0.125原来功率,这时,电机消耗功率为0.25原来功率,不算功率因数等其他的话,75%就是当风机转速调到原来一半时的节能数!

网友Q:
液力偶合器调速是否节能?没有答案,只有两种以上的方案进行比较,才能得出哪种方案节能,你就一种调速方案,与什么比,怎么比,所以没有答案。

S9变压器算是节能的吧,他比S7系列要节能,可现在再来看看,有出来了S11的变压器,S11变压器比他还要节能,也就是说,S9变压器是“高耗能”的。

Y系列电机在前几年算是节能电机,可近年来又出了高效电机,比Y电机更节能,相比之下,Y电机的损耗要比高效电机要大。

话再说回来,液力偶合器调速是否节能?如果与电磁调速电机相比,他们的损耗基本差不多,如果与变频相比,在高速运行时,两种方案的损耗也差不多,但在大速比调节时,就相差悬殊,液力偶合器调速要比变频的损耗要大的多,言下之意,变频器是节能的。

至于其他调速方案也就不再一一列出比较。

网友P:
液力同步技术

这项技术是我发明的第五种流体传动技术,分为三种,分别是液力同步器、调速型液力同步器、和液力同步变速器
这三项技术目前在世界上是我独有的技术,国家发明专利已经批下来了,已经递交了国际专利的Pct保护,目前样机测试已经完成,目前在给秦皇岛的一条皮带机做样机测试,它原来是用4台400千瓦电机驱动,分别用的是西门子电机、弗兰德减速器,还有制动器,用我的技术可以省去两套价值90万的驱动系统,同时可以在运行时节约大量的能源。
液力同步器有限矩型液力偶合器的全部功能,并在额定工况下没有滑差,传动比为1,且在同等体积情况下,传递动力的能力,比偶合器大一倍以上;还可以提供长达5分钟的软启动。
调速型液力同步器可以提供比调速型液力偶合器同样的功能,额定工况没有滑差,因而比偶合器更节能;
液力同步变速器可以提供恒功率无级变速、无级变矩、在平均效率在92%以上,是目前世界上其他技术难以望其项背的,包括变频技术、CST技术,液力传动技术。
这项技术用于汽车,可以使自动挡节能15%以上,用于工程机械,可以为95%的装有液力变矩器的工程机械节能20%以上,用于风机和水泵,可以比调速型液力偶合器平均节能20%!
我对我提供的技术数据付法律责任!
我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此项技术,能让这项技术不被埋没!也为我国的节能事业做出一点贡献!
同时,也能让大家知道,在世界上,流体传动领域,中国人创造出了液力同步技术,把德国和美国人现有的技术,远抛到后面。也能证明我们中国人,不比欧美人差!
我希望我们的聪明才智能得到国家,哪怕一点点支持!而不是整天唱口号,真正把中国人自己创新的技术,利用起来,为国家节能!才是造福中华的好事!
我的联系方式liusz1970@126.com

网友Q:
这也能算是专利?据本人所知,国内至少在80年代就已正式生产,并已具有一系列的产品,此外,在80年代进口的设备上也见过。

在化学工业出版社80年代出版的《机械设计手册》中就有大约20页的介绍,不过他的名字不是液力同步器,被叫做“液力偶合器”(非调速)、液力调速器。

网友R(2009-01-10):
不节。主要是解决大电机带载启动。

网友P(2009-03-04):
悲哀,新技术不是很容易理解的,液力同步器不是靠液力动能转换来传递动力的,是靠离心力来平衡负载的,它可以实现大功率恒功率无级变速和变矩,平均效率超过92%,你问问世界上所有的专家,谁敢说他能做到?

 我专业维修国内外的偶合器,可确保维修后使用寿命达到5-8年,你也可以全国问问,谁能做到?

liusz1970@126.com

刘先生

网友S:
例如水泵、风机的节流调节,液偶它能调速只是相对节能,比变频效果差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