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晶闸管判定好坏的方法?

楼主(2006-06-05):
请问晶闸管判定好坏的方法?

网友A(2013-03-24):
晶闸管质量好坏的判别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第一是三个PN结均应完好;第二是当阴极与阳极间电压反向连接时能够阻断,不导通;第三是当控制极开路时,阴极与阳极间的电压正向连接时也不导通;第四是给控制极加上正向电流,当给阴极与阳极间加正向电压时晶闸管应当导通,把控制极电流去掉,仍处于导通状态。

用万用表欧姆挡测量晶闸管的极间电阻,就可对前三个方面的好坏进行判断。具体方法是:Rx1k Rx10k挡测量阴极与阳极之间的正反向电阻(控制极不接电压),此两个阻值均应很大。电阻值越大,表明正反向漏电电流愈小。如果测得的阻值很低,或近于无穷大,说明晶闸管已经击穿短路或已经开路,此晶闸管不能使用了。

Rx1kRx10k挡测量阳极与控制极之间的电阻,电阻值很小表明晶闸管已经损坏。

Rx10Rx100挡,测控制极和阴极之间的PN结的正反向电阻,如出现正向阻值接近于零值或为无穷大,表明控制  极与阴极之间的PN结巴经损坏。反向阻值应很大,但不能为无穷大。正常情况是反向阻值明显大于正向阻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晶闸管质量好坏的判别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第一是三个PN...

 说的非常详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