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PID参数的设定?

楼主(2006-06-05):
PID参数的设定?
具体该怎样?

网友A:
这和生产工况很有关系的,我都是一点一点的调,然后看变化。哪位大师有更好的方法,指导下。

网友B:
我觉得是应该先设KI,KD为零,调KP。调好后再调KD,最后调KI
我做仿真时是这么调的,估计实际上也差不多吧,你可以试试

网友C:
先调P,再调I,最后是D.仪表一般是先自整定,再微调,工况不同,不太好说.

网友D:
仪表本身带有自整定功能,在一般的使用环境里都只要进行自整定就可以了,一些特殊的场合需要进行手动设置的话,那就要看具体的情况了.

网友E:
仅供参考:如恒压供水(QQ708T为例)M5-15,P-10,T-4。就可以了。实际调试中,感觉自整定效果不理想,一般手动调节,很容易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