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0kw的电机该配多大的发电机?

楼主(2006-06-05):
该电机采用星三角启动,至少配多大的发电机比较合适?

楼主:
50kvA的话,正常情况下肯定没问题,起动的时候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同意 富阿牛

网友B:
50KVA,说得很专业哦,兄弟,你走运,有两位高手指点。

网友C:
差不多吧

网友D:
TO副阿牛:只有变压器的容量单位是KVA,发电机的容量单位应该是KW吧.

网友E:
30kw电动机降压启动,用50kvA变压器没问题的,我用过。

网友F:
发电机容量X65%=电机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