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带232口的仪表,怎样连上PLC啊?

楼主(2006-06-05):
十多个带232口的仪表,怎样连上PLC或PC啊?有知道怎样解决的吗

网友A:
有几块表,就买几只232转485的模块。在连接plc/pc

021-54807896/13370269729

网友B:
有更好的办法没有?

网友C:
建议采用模拟信号转成232数据通信,这样就可以一个串口和多块仪表通信。中间用个模拟采集板,但最好是走标准协议,否则有的和PLC通信会不行!

网友D:
就采用485的 不要用232的

网友C:
呵呵。那就直接用模拟信号转成485数据通信不就可以了,其余方法不变。或者用一块多路485-〉单路485,当然这仍然要一块板子实现的,需要的话,我也可以作,不过时间长要一个月。建议买现成的。

楼主:
又不是模拟信号啊,晕你们,具体很多数据要上传的

网友E:
用485数据通信,然后用循环的方式进行数据交换

网友F:
我这有种设备可以很容易地解决你的问题,

I-7527支持七个RS-232设备
特性:
.主站型可寻址的RS485到RS232转换器
.用1个RS485口连接多个RS232口
.可用于RS485到RS485设备服务器
.可用做嵌入式控制器
.支持双看门狗
.支持加电值和安全值D/O输出
.看门狗提供纠错和恢复功能
指标:
.SRAM:
128KB:I-7521/7522/7523
256KB:I-7522A/7524/7527
.FLASH存贮器:
256KB:I-7521/7522/7523
512KB:I-7522A/7524/7527
.EEPROM:2KB

具体情况请咨询
北京研泓科技   E-mail:zhangyan-pc@163.com

网友C:
用一块多路485-〉单路485,当然这仍然要一块板子实现。这样可以节省好多麻烦,方便你编写软件。冲突问题都在硬件上解决了。这还晕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