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煤气流量的测量

楼主(2006-06-05):
请问各位高人,现在测量管道煤气流量除了孔板外,还有哪种方式较好?因为煤气质量不好,孔板需要定期清洗,而且因为积水问题会造成测量不准的情况,希望换一种测量方式,请大家提点意见。

网友A:
用插入式涡街流量计

楼主:
谢谢楼上的,就是不知道在实际应用中怎么样?我们没有使用过

网友B:
对,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我们公司可能也要搞一个液化气的流量计

网友A:
在钢铁厂加热炉上用过,效果还行,不过设计上还是用孔板的多

网友C:
皮托管原理的靠背管流量计 插入式安装 集成温补压补
可以先给你一份资料看看
010-87755942 赵

网友D:
涡街流量计不错,可以用在防爆场合,我公司有在煤矿用,测量瓦斯气流量。13552189794 北京中旺www.zw-dz.com ligang.net@126.com

网友E:
楼上说的不错,涡街测量比较好。
但是涡街也有很多种测量方式,要是经费充足,最好选进口,安全,稳定。比如E+H,科隆,Dilation等。

网友F:
涡街测量有渣质的气体不错

楼主:
实际中孔板应用最多,效果也好,可是由于工艺的问题,很多孔板的安装位置不是很理想,由于煤气质量问题,为保证测量准确,孔板必须每年至少拆下清洗一到二次,给维护带来很大的麻烦,可是找替代品由于没有使用过,把握不大,楼上的各位有什么资料能不能发给我看看啊?
bin3387@163.com
500的管径
最好有报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