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这款温控器哪有卖?

楼主(2006-06-05):
最近公司引进德国一家公司的技术,有款温控器为:
Mostec(厂家),M2135 with PT1000,-10~60℃,4~20mA输出。
请问谁知道这款温控器的具体技术参数、价格等等?中国有这家公司的代理吗?若其他公司有类似的产品也可推荐一些,不胜感激!

网友A:
我们就有可以替代的表啊
输入是PT100
输出是4-20mA

主要是外型尺寸一样就行

楼主:
那能否将贵公司的产品型号及详细资料发到我邮箱呢?谢谢!
E-mail:volcano8157@yahoo.com.cn

网友B:
我们有原装德国进口的温度传感器完全可以替代。输入为PT100。全是德国原装进口的。如果你感到合适请联系。

烟台金山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于经理
0535-6125986、13963881806
FAX:0535-6956287

楼主:
首先谢谢两位,在此我把我们需要用的温控器用途说明一下,若大家觉得你们的产品合适,请把相关资料发到我邮箱,谢谢!
该温控器用于监测某电控柜的内部温度,若温度达到或超过温控器的设定值,温控器则送出4~20mA信号供显示及报警.

网友C:
通常使用的温控器,控制电控箱内的温度也是可以的。通常的温控器,采集信号是由RTD(PT100)/TC,你目前这款是PT1000,和普通温控器有区别。你是要满足你的控温功能就可以,还是要和原来相似的表?

网友D:
能不能留下你的电话?或者把你的联系方式发到我的邮箱里。
ytfpsai79@163.com,或与我联系,010-62562764-980
你所说的这个表应该是比较特殊的,所以想和你沟通下具体应用,
我给你量身定做一个表

楼主:
若没有那种型号的,类似的也可以,大家若有合适的产品可以先将相关技术资料发到我邮箱:volcano8157@yahoo.com.cn,若适合我们马上会和你联系。或也可直接和我联系:0597-2285185  卢
再次感谢楼上几位热心人!

网友E:
 这种温控器市场上太多了,我这边是美国TINKO的,,价格很好!
输入PT100或PT1000,输出4-20mA
温度范围可自由设置!

上海杰控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邵工
021-51699880-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