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MERSON375的使用

楼主(2006-06-05):
请问如果用EMERSON 375设置变送器备件的参数,连好之后375会要求输入TAG吗?如果设置现场工作的变送器呢 会要求输入吗?TAG在我的概念中是组态中的节点名,这里要输入的是节点名吗?
还有 为什么要并250欧的电阻?

网友A:
TAG是位号,可以输入,也可以不输入。
250欧姆电阻是用于HART通讯,

网友B:
250欧姆电阻是为了在回路上有电压降,375的两个接头分别接在电阻的两端

楼主:
那么 要用375的话 还要买个变阻器或者电阻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