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dowsXP用户密码无法更改

楼主(2006-06-05):
windosXP 系统 .程序-控制面板-用户设置-更改密码后,提示:windos无法更改密码。
请问什么原因?如何更改?谢谢。

网友A:
使用管理员角色登陆,如果还不行,使用域管理员角色登陆,
如果还不行,检查组策略,
还不行,重新安装,:D

楼主:
谢谢,组策略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