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相380V 交流电机的正反转控制

楼主(2006-06-05):
本人想用单片机实现对交流三相380V电机的正反转控制,但交流接触器对单片机的干扰太大,使用固态继电器类又存在容易击穿导致电机烧毁的问题,肯请高手提供好的方案,小弟先谢了

网友A:
单片机控制固态继电器  固态继电器控制接触器

网友B:
接触器加阻容吸收就没问题了.

网友C:
你要把单片机放在接触器旁边吗?加个磁罩抗干扰就OK了! 尽量主控回路分开.一般是用接触器来实现正反转的!!前面再加过滤就是了!

     我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进口自动化产品代理销售及系统集成的高新技术企业, 位于深圳市高新科技工业园,是美国Little Giant泵中国地区总代理;Omron、SMC、CKD,ABB产品深圳地区一级代理。
    有价格优势,货期准时!是作为工控行业最理想的供应商.
    年销售额5000多万,被破格注册为深圳莱意士实业有限公司.
    欢迎有需要的经销商,单位,个人,来电来函,询价,订货!
    TEL:0755-26748088-812  FAX:0755-26748488-812
    Email:huangtao@lionsco.com  QQ:24641592 MSN>>xiaofancn@hotmail.com
    公司主页:www.lionsco.com

网友D:
在单片机上加一个金属屏蔽罩,用单片机控制继电器,用继电器控制接触器,控制线与主线路分开

网友E(2006-10-05):
    三相电机正反转一体化模块带电机时被击穿的原因除了质量本身外,最主要是要解决一个换相短路的问题.我公司产品在实际工作中已经有很大改进,在目前同类产品中处领先地位.
    苏州集成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是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多次获国家电子工业部,江苏省科委重大科技成果奖,火炬成果奖及高新技术产品优秀项目奖.
     JC牌固态继电器和功率模块是公司承担国家科技攻关项目(66-3-30专题)及国家火炬项目(H92160)的成果.联系人:张宏武013861054351,网页查询www.bizssr.com

网友F:
用小型PLC控制,抗干扰比较好

网友G:
采用多重抗干扰措施,加隔离、加屏蔽、软件保护等。

网友F:
我现在人为最好的方法就是采用单片及驱动固态继电器,然后用固态继电器驱动交流接触器,成本是搞了一点,但是你只要拍好位置,板子做好,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H:
正反转还需要用单片机做吗?

网友I(2006-12-01):
高端做法!

网友J:
  接触器加阻容吸收回路就可以了。有必要用单片机控制么?还是在做学术研究呀。

网友K(2007-04-11):
苏州莱意士是一家专业从事进口自动化产品代理销售及系统集成的高科技公司.我司代理及分销品牌:ABB低压、ABB电机、SEW电机、TSUBAKI链条、ORIENTAL电机、OMRON工控、MITSUBISHI工控、NAIS工控、CKD气动、SMC气动、KOGANEI气动、SUNX传感、KEYENCE传感、IFM传感、RKC温控、THK轴承、LITTLE GIANT泵、SENJU METAL焊锡等;
我们的联络方式
地  址:苏州工业园区星海街200号星海国际商务广场1幢1704室
电    话:0512-62530582  62530585---转807
传    真:0512-62530587   手机:13776043945
电子邮箱:antgong.lionsco@gmail.com
网    页:http://www.lionsco.com
联 系 人:邓先生

网友L:
不错,值得一看

网友M:
我来随便胡说两句:我是觉得如果要实现正反转,用单片机的话有点小题大做!(具体情况不明)当然这个与你布线情况有很大关系!如果只在办公室电机,接触器离单片机3米都不到的距离肯定会有问题!但是现场安装的话应该不是这样的吧!所以还是要看现场安装的情况?如果真的距离很近,那么不妨加金属防护罩等试试!如果没有其他的特殊原因,还是改用按钮开关+继电器的好!稳定,省事,节约成本!呵呵,纯粹胡说,切勿见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