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做过AB和Honeywell C200的通信?进来指点一下

楼主(2006-06-05):
有人做过AB的1756ControlLogix和Honeywell的C200的通信吗?做过的人进来交流一下。

网友A:
在C200控制器中增加一块sim通讯卡,即可。

网友B:
走什么协议呢]?

网友C:
AB的是PLC吗?
我做的是plc与c200的通信.

网友D(2006-08-23):
RSLINX扫描不到PLC阿,只有本地计算机。通讯模块A#01报警。。。

网友D:
卡驱动问题

网友D(2006-12-26):
后来估计是C-NET卡故障。恢复了。
另外,如果程序丢了,画面STATION报通讯故障,硬件OK灯闪烁,是程序丢的现象吗?我想下装程序,打开下位机软件,需要输入用户名/密码,这个用户和密码是NT系统的用户密码吗?我输入正确,但有个提示,没能进去正常下装程序。请教高手

网友E(2007-04-16):
是STATION的密码,做这个项目时候设置的。

网友F(2008-09-18):
有谁知道HONEYWELL  PLANTSCAPE  R500软件的安装方法

网友G(2009-05-08):
提供PKS卡件,TC-PRS021,TC-PRR021,TC-CCR013,TC-IAH161等卡件  159518347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