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概念参数问题??

楼主(2006-06-05):
(1)590系列中的再生4象限和非再生2象限的区别是什么??再生如何解释?(2)如果A6接线端只和B3连接是不是只有最大的正向速度+100%,如果在连接B4是不是就有最大的反向速度-100%,同时连接是不是就有正反向速度可选??(3)电流环自整定如何正确的调节??当做自整定电机速度很快是不是一定要加紧电机的电轴??(4)在使用SPEED FEEDBACK选择电枢电压反馈时,发现电机在转速降到零时,电机还在旋转?通过调节什么参数能使电机停下来??(5)我使用的590是2Q型,在电流环中BIPOLAR CLAMPS中系统默认是DISABLED是4Q使用时选择双极或单极电流钳位,是不是2Q型选不选都一样?REGEN MODE中系统默认是REGEN 就是4象限一定要改为2Q型吗?POS.I CLAMP 和NEG.I CLAMP是不是只有在BIPOLAR CLAMPS中选为双极模式时才有用,我是想问一定要4Q型的590才能有调节作用?请各位帮我解释一下!

网友A:
(1)象限是速度和电流(转矩)座标,4象限和2象限就是可逆和不可逆系统,再生即回馈,逆变。
(2)A6是电流限幅信号,B3是+10V,B4是-10V。你选2Q型不能反转。
(3)电流环自整定照说明书操作,不须夹紧电机轴。
(4)2Q型只能惯性停机,或者加附件能耗制动。
(5)对的。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如果不改变按系统默认值如
BIPOLAR CLAMPS-DISABLED(4Q)
REGEN MODE-REGEN
POS.I CLAMP100%
NEG.I CLAMP-100%
在系统中2Q型按默认运行是否可行?如果都改为
BIPOLAR CLAMPS-DISABLED(4Q)
REGEN MODE-REGEN
POS.I CLAMP0%
NEG.I CLAMP0%
我试过一样能调速,为什么?能具体一些?谢谢!!

网友A:
如果是2Q的驱动器,再生功能(REGEN MODE-REGEN)已屏蔽,正负电流钳位值(POS.I CLAMP NEG.I CLAMP)已无效。

网友B(2007-01-16):
五辊压延机生产出的产品透过光看有暗条纹,象搓衣板印一样。哪位高人遇见过类似问题,原因是什么,如何解决,恳请指点。我们传动系统为欧陆590+直流控制器,南洋直电机,辊子为1830*610,双列辊子圆锥轴承。谢谢回复。

网友C:
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有人为操作,速比,机械阻力,电机驱动抖动等,
要一项一项细心排查.我以前遇到过一次,费尽周折才搞定,投入耐心就OK了.

网友B:
请问您的联系方式,可以电话和你交流吗?

网友B:
我的电话13337910050

网友D(2007-04-12):
哪来的五辊,我调过2辊,4辊,6辊,12辊,没见过有什么5辊,能说下5辊是怎么配置的吗?工作原理是怎样的?

网友E:
 常碰见这样的问题,,但大多是设备的原因,,指暗花纹的情况,,你是哪个厂家的机器?

网友E:
后斜纹,人字纹,双斜纹,环纹,,都各有原因,,
你处是哪一种

网友F(2007-05-18):
http://search1.taobao.com/browse/0/t-g,gu4tbswwwlqq----------------40-list-commend-0-all-0.htm

   有卖590+手册的了!!!是不是真的啊??大家帮我看看

网友G(2007-07-09):
本公司代理欧陆交直流控制器价格优惠,同时提供维修调试售后服务,提供中文手册!!手机:13585937197  传真:02164192932

网友H(2009-05-12):
你们好大家都是搞压延机吗可以留下联系方式吗一起交流一下13760492702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你们好大家都是搞压延机吗可以留下联系方式吗一起交流一下13760492702

无纺布的压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