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西门子变频器知识求助

楼主(2006-06-05):
各位好,我现在在用西门子变频器控制分蜜机的速度,但是需要调节哪些变频器参数这些不是很清楚,希望用过西门子变频器多多帮助,如果有相关西门子的资料,给我发一份,谢谢!邮箱:lhys_99@163.com

网友A:
你用的是西门子那个系列的??

网友B:
技术指标不太明确啊,不好处理.西门子资料可到 www.bjdh.cn 下载.

网友C:
这个问题就好像:
我该怎么吃饭一样……
问问题之前能不能自己先思考思考,查查资料?

网友D:
老师好!求助西门子变频器的操作手册。谢谢了。请回电: shandian_wjl@163.com.cn

网友C:
又来一个吃干饭的白痴:
什么东西都知会伸手要,你不会自己找啊?

网友E:
请问冬日,有没有MSN呀?

楼主:
我用的西门子变频器是6SE70系列,这方面的资料也找了,但是比起MM440来说,太少了。

楼主:
有些同志说话太过分了,如果不想交流就算了,没必要这么损人,说话应该留点口德。你怎么知道我们没有在这方面做工作。如果有些确实不懂,想和用过这方面的同志交流,难道有什么错吗?用的着这样说话吗?太过分了。

网友C:
to:鸿雁LIU
这样的问题你去siemens官方论坛看看,不经过自己考虑的傻瓜式问题,还有问题说得不清不楚的问题,他们一样没人理你。什么资料都是开口求救,你动手搜索过了?
gongkong.com的自助资料库里面就很多资料,亿万网的资料也很多,其他网站就不提了,你找过了?你要的6se70大全,中英文这两个网站都有。你找过了吗,你看了吗?

网友F:
买产品时,可以向供用商提供电子版的变频器参数说明书,另外,也可以去网上下载,至于怎么用,那就自己看了.西门子变频器参数比较多,不过仔细看看都不难的.

网友G:
变频控制速度,是分几段,还是连续调速,以MM440例
P0307 电机的额定功率
P0311 电机的额定转速
P0205 变频器的应用对象 (0恒转矩 1变
P0300 电机的类型
P0304 电机的额定电压
P0305 电机的额定电流
对与速度控制 跟变频输出频率有关系
如果P1000 为 1 应该是电动电位计设定值
如果为3 为固定频率设定值 也就是电机转速分几档
每档对应的频率对应的参数为P0700-P0708。
你可以调出参数来看下。
建议去西门子网站下在资料看下。我以前用过440 的现在好久没用了,希望没有记错

网友H(2006-07-10):
由于刚换家公司,设备较老资料缺,6SE3215与6SE4--的变频器bop差一个键(Fn),参数又不一样,请问哪有6SE3215的操作手册?

网友H:
www.walktianming@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