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ckwell变频器
我的PowerFlex70为何启动不了

楼主(2006-06-05):
我的PowerFlex70采用SLC500控制,编程时只是尝试简单的将Logic Command Word中的stop位置0,start位置1,程序下载后运行没有出错,但是就是变频器没有启动,请问这是编程没有编对,还是变频器没有设置好?

网友A:
没设置好

楼主:
那请问如果是设置的问题,最有可能是哪一项的设置出了问题,我已经尝试了改变很多地方的设置,但还是不行。
还有就是我用HIM面板起动后,可以运行SLC500使其停止或反向。
请高人指教!

网友B:
我认为有可能是你的参数没有设好,数字两输入这一栏,根据你接线的端子对照说明书 设置下参数

网友A(2006-08-04):
P090 设22 comm ref

网友A(2006-09-10):
你的stop CF没短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