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缺相一般有哪些原应

楼主(2006-06-05):
缺相一般有哪些原应

网友A:
1 模块
2 驱动

网友B:
模块驱动极,驱动电路,驱动电路的电源部分,有关驱动部分的插件

网友C:
如果是初步测试首先就可以排除是不是模块的问题。如果不是那就是驱动有问题。

网友D:
先检查模块有没有坏,如果模块好的就是驱动电路问题,尤其是驱动光偶,驱动管,驱动电源等.欢迎来电交流:021-55880702,上海鹏冲变频器维修中心

楼主:
模块好的,驱动量下来一样,要不是插件或参数?和参数有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