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00的变频器为何不时的跳掉

楼主(2006-06-05):
  我用的S500变频器在运行过程中会自行断电,然后自行重新运行,在自行断电的瞬间报Ou2的故障代码,约一秒后自行恢复,断电的时候进线接触器也是会断的然后自行吸合,接触器线圈的控制电路接到变频器里的B和C号端子上,好象是保护线路,请问这样的情况是进线电压不稳定呢还是负载有过流的现象,要怎么可以屏蔽掉这种报警,这个故障也是没什么规律的,我有5个变频器独立的,好象一般会在同一时间跳个几台,这是什么原因呢 请指教

网友A:
Ou2的故障代码是指加速中过电压,延长加速时间看看。

楼主:
我加速时间已经很长了900S啊,是不是进线电压的问题啊,有410V,变频器是400V Class的

网友B(2007-01-09):
那检查一下负载看重不重啊。要不空载试试看会出现此问题吗?
电压410一直稳定吗?会不会不稳定,经常波动很大?
如果稳定的话这个电压应该是可以的,虽然有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