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6RA70系列

楼主(2006-06-05):
有一台6RA70变频器控制的电机(315KW)最近变速箱的齿轮总给打掉齿,已有两三次啦!请问众位高手是否与变频器的参数有关?

网友A(2008-06-25):
输出的速度曲线是否正常,会不会是连接部分的问题呀?

网友B:
应该不是变频问题,变频启动与停止都呈曲线趋势不是硬性启动或停止。应是机械方面问题。

网友C:
这个要看你是什么负载关系了, 象轧机这种是会这样的,负载是突加的.常常会把齿打掉的.

----------------------------------------

柳市电器批发零售光电接近开关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 厂家直接拿货,///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