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R值的问题

楼主(2006-06-05):
以运行方式启动iFix,画面上连接的R值显示????,切换到编辑,打开数据库,刷新几次,重新运行,R值就显示了,这是怎么回事,哪位给解决一下,先致谢意

网友A(2007-01-10):
http:\\icontrol.70bb.com

网友B(2007-03-02):
哪个版本的iFix啊?我记得以前2.6版本遇到过,刷新数据库后再保存下就可以了.

网友C:
我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