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4-20ma维修仪表

楼主(2006-06-05):
请问:那里有卖可输出4-20mA电流的维修仪表

网友A:
标定仪表
用过
但是不知那有卖

网友B:
我们公司有

网友B:
PC2000多功能校正器 特点: ●4-20mA(1KΩ负荷,回路电压为24V) ●电压输出:0-100.00mA 0-1.000V 0-12.000V ●电流输出:4-20mA 0-20mA 0-24mA ●频率输出:1-62500HZ ●K、J、E、T型热电偶(℃,℉) ●基本精准度为0.025% ●输出异常,有蜂鸣声警示 PC1000温度校正器 特点: ●11种型号热电偶(K,J,E,T,R,S,N,L,U,B,C) ●0.1℃,0.1℉解析度 ●内外部温度参考 ●ΔT输出,ΔT递增,Δ递减 PC100 4-20mA回路校正器 特点: ●4-20mA之间解析度为1μA ●基本精准度为0.025%+5μA或0.025%-5μA ●有自动扫描,自动阶段输出,操作简单等功能 ●可直接输入1-100%之数值 ●0-20mA,0-24mA之选择 ●直接输入数值,操作简单 有需要请联系 台湾泛达仪控有限公司 黎先生 13632808102

网友C:
对啊,校验仪啊

网友D:
就是信号发生器

楼主:
就是它价钱如何

网友E:
这样的东西很多,国际知名的品牌有福禄克、阿莫泰克等标准仪器,如果仅用于4~2mA校验,每台价格大概在2000~3000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