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多轴控制?

楼主(2006-06-05):
   常看到网络上求助多轴控制,如四轴、五轴还有更多。我也经常用到伺服,但从来都是要么用速度控制、要么位置控制。在我的理解中,上下运动、左右运动、前后运动也只有三轴啊!望高手详细分析说明。谢谢!

网友A:
你试着用你的理解加工一个"球"出来,看行不行?

楼主:
TO:入门小子
    那照你这样说,我加工一个“球”要用到多少个伺服电机,那肯定是用别的方法。

网友B:
用人最好理解,且以腰以上部位的运动为例:腰左右旋转为一轴,脖子两轴,肩关节两轴,肘关节为一轴,腕关节为两轴,指关节为一轴等等。

楼主:
TO:钟秀斌
     我想确认一下,你想告诉我的是不是,只要不在一个面域内的,上下或左右运都可以称为一轴。谢谢!

网友C:
我的理解是:
数控加工机床上讲的多轴,是指运动自由度。比如五轴就是五个运动自由度。
象印刷设备之类的机械上的讲的多轴,是指主动力轴的数量。

我们讨论多轴的时候,看来要得先分清机械类型才讲得清楚。

网友D:
支持楼上的,只是机械的自由度,和空间没有关系

网友E:
楼上说得有点复杂了吧!就按楼主说的:上下左右前后三轴,我要求可以换刀,是不是就是4个轴了!?我要求加工舱体类回转体多个部位,是不是要在工件的下面再加一个轴,以便加工。我是新手,不知道说得对不对,多提意见,呵呵。

楼主:
支持楼上说的,但不知道是否正确,请高手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