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接地和电气防雷接地能不能共用接地网

楼主(2006-06-05):
DCS、仪表、防雷、防静电、电气能不能共用一个接地网,有特殊要求吗

网友A:
没有特殊要求

网友B:
不能共用一个接地网

网友C:
楼上的说的对

网友D:
接地应分开

网友E:
分别接地应该是DCS系统设计的常识。如果同一个地线,那你的信号就会跳舞的。哈哈!

网友F:
分开,电阻阻值要小于0.5欧

网友G:
按等电位理论应该公用一个接地网,这样才能达到真正的等电位!

网友H:
不仅不能共用一个接地网,两个之间还要有一定距离。

网友I:
受益非浅
谢谢各位楼主

网友J:
不能公用接地,这个有要求的!

网友K:
能的
如果DCS数据还乱跳的,该DCS应该进博物馆了.

网友B:
下面引用由zag在 2006-6-6 21:54:00 发表的内容:
  分开,电阻阻值要小于0.5欧
--------------------------------------------------------------------------------------------
太小了吧,不是4欧吗?

网友L:
绝对不能!很危险,容易烧毁DCS卡件,甚至CPU。

网友M:
绝对不能!很危险,容易烧毁DCS卡件,甚至CPU
支持楼上的!

网友N:
绝对不能!很危险,容易烧毁DCS卡件,甚至CPU
绝对不能!很危险,容易烧毁DCS卡件,甚至CPU
绝对不能!很危险,容易烧毁DCS卡件,甚至CPU
绝对不能!很危险,容易烧毁DCS卡件,甚至CPU
绝对不能!很危险,容易烧毁DCS卡件,甚至CPU
绝对不能!很危险,容易烧毁DCS卡件,甚至CPU
绝对不能!很危险,容易烧毁DCS卡件,甚至CPU
绝对不能!很危险,容易烧毁DCS卡件,甚至CPU
绝对不能!很危险,容易烧毁DCS卡件,甚至CPU
绝对不能!很危险,容易烧毁DCS卡件,甚至CPU
绝对不能!很危险,容易烧毁DCS卡件,甚至CPU
绝对不能!很危险,容易烧毁DCS卡件,甚至CPU
绝对不能!很危险,容易烧毁DCS卡件,甚至CPU
绝对不能!很危险,容易烧毁DCS卡件,甚至CPU
绝对不能!很危险,容易烧毁DCS卡件,甚至CPU
绝对不能!很危险,容易烧毁DCS卡件,甚至CPU
绝对不能!很危险,容易烧毁DCS卡件,甚至CPU
绝对不能!很危险,容易烧毁DCS卡件,甚至CPU

网友O(2006-08-21):
夸步电压听过吗

网友P:
接地范围的判断,不是一句话,关键要看控制的对象,你的DCS控制到那些设备,控制对象的接地时需要完全考虑的,比如电厂的DCS系统已经控制了电气设备,那么这些电器的设备的地时可以考虑接在一起的。但是接地主要是对接地电阻的要求,如果接地电阻足够的小,从理论上说接地就可以完全统一,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接地电阻不可能接近0,所以大家就分开了,我干过很多项目,DCS、仪表、防静电、电气可以使用一个接地网,但是对接地电阻的要求比较高,防雷最好是要分开,因为那个电量太大了,最好两个地网保持比较大的安全距离。

网友Q:
有系统介绍DCS接地的吗?我们正需要一些资料向领导汇报,谢谢.

网友Q:
邮箱:lf0976@126.com

网友R:
绝对不能!很危险,容易烧毁DCS卡件,甚至CPU.本人烧毁DP重复器。

网友S:
DCS与防雷接地最小距离为20米

网友T:
DCS与防雷接地最小距离为5米吧!接地电阻小至4欧

网友:
上面的0.5欧姆是什么意思啊,应该不是乱说吧,有什么特殊原因吗,不是4欧姆的吗?

网友U:
除了电厂只有一个地外,其他最好分开]

网友V(2006-10-14):
理论上必须共地,但大家众说不一。有谁能拿出相关标准?请指教!

网友W:
可以共用一个接地网,现在我做的项目就是共用一个接地网。

网友X:
           要分开,不能共用

网友Y:
如果接地情况非常好应该是可以的;就是理论接地电阻为零的情况!但是实际情况可能并不能满足,所以要单独接地,且接地电阻要小于工厂所有接地电阻。

网友Z: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AA:
系统设计不一样要求不一样,DCS有系统、保护、防静电、外围设备参考等接地,一般不能共用一个接地网。

网友AB(2006-11-28):
我觉得不能,因为我们做过同一个接地网,结果重新整改了!

网友AC:
应该没有问题,只要你的接地小于4欧姆,我们公司的接地是将所有楼层的所有支柱环行连接到基建的桩位上,所以可以共用.据说现在的楼房基建都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P:
如果电阻足够小,是完全可以接的

网友AD: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并不能按照理论生活,呵呵,所以,还是谨慎点,能分就分。

网友P:
三峡接地的文章,供大家研究参考,看看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的接地是如何考虑的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50633

网友P:
三峡的电网就是一个特例,因为系统的建筑等特点,所以三峡的接地可以算是世界著名的控制专家了,大家看了以后不知道有何感想?现实中现在也有小电厂做一个地网的,不过有时候接地电阻不一定能达到要求。

网友AE:
很复杂,不可以的,也有特殊要求。主要得看你是在哪里将它们分开,又是在哪个点将H7圃o?C0*#B哾湷\幥wm&沾??_苌駟}澸_i樋岆噵? wq絢麱沶齔薜}&邴蹢皩t +?\KX?z?粗QwZ慺AigZ淁?8
飼X5^Z4v腅?]1塩滧湠﹗=OO溹X鑀忞=已MU向j?坞譳睐?Z庭殎鬅r{d#@g惇獹镢毧6呚'?3趦6氤?Z:?€M栤=_agFuaA ?箻@?侐K頇鱘@??=錝浦K>~槾и殥$殏挨碹>?w掅濫牵1&敶/{?{< 绣I?O;F

网友AF:
不能共用

网友AG(2006-12-31):
    说不能共用一个地网的我想他一定不是搞设计出生的,实际上是可以共用接地网的,你们所说的不能共地是指不能共用接地极,但是同一个接地网,这就是现在流行的联合接地。如果你们单位还是分开的话,那肯定是至少5年前的设计了。

网友AH:
DCS其实只要与防雷地分开就可以啊,其他的可以接到一起,夸张些说接地电阻可以到2欧

网友AG:
楼上有兄弟说接地电阻4欧的,那是基本要求,如果系统设置了电涌保护器或者有本安仪表,其接地就要求小于1欧,而不是楼上有些兄弟说的0.5欧,所以说如果系统中没有电涌保护器和本安仪表的话,只要电气系统接地网接地电阻小于4欧,就可以联合接地了,如果有电涌保护器和本安仪表,那就要求仪表接地与电气接地组成的联合接地网的接地电阻值小于1欧。实际上现在联合接地电阻经常做到的都是只有0点几欧,所以完全可以达到联合接地的要求。
    当然,如果对于像核工业上的接地电阻要求我不知道是不是还要低些,这就要根据特殊行业而定了。我上面说的针对普通工业场合是完全适用的。
    如果还有兄弟质疑的请翻阅SH 3081-1997 《石油化工仪表接地设计规范》。

网友AG:
其实,DCS接地和防雷接地是不用分开的,对于仪表系统接地分工作接地和保护接地,两个接地的接地极一般是分开的,但是共用一个接地网。实际上只要接地电阻达到要求足够低,雷电产生的瞬间感应电流是往低处流,而不会烧坏其它仪表的,如果像楼上兄弟说的烧了DCS卡件的话,那应该是施工队的责任,在接地时并没有可靠的接地,接地工作做的太粗糙,敷衍了。

网友AI:
接地电阻<4欧,接地都要求分开最好,防雷接地怎么也不能和其他的接地接在一起,否则会烧毁电器元件,仪表元件的

网友AJ:
绝对不能共用接地,两个接地一定要分开,一般物理距离在5m以上,电阻要0.5欧以上

网友AJ:
绝对不能共用接地,两个接地一定要分开,一般物理距离在5m以上.同时,一般要保证接地电阻0.5欧以下

网友AK:
一般不能共用一个接地网,并且两个之间还要有一定距离。并且DCS系统的接地要求一般还比其它系统要求要高些

网友AK:
一般不能共用一个接地网,并且两个之间还要有一定距离。并且DCS系统的接地要求一般还比其它系统要求要高些,我做过的几个工程,石化系统内的大约10多套装置,国内设计的也好国外设计的也好,2个系统都是分开的,并且要求距离都是5米以上,DCS系统要求1欧,防雷系统一般10欧

网友AL:
雷击主要包括直接雷击、感应雷击与地电位提高三个方面会造成用电设备的损坏。其中,直接雷击的损坏占15%,感应雷击与地电位提高的损坏占85%。 针对雷电的危害,防雷必须是全面的,总结为六个方面。 (1)控制雷击点(采用大保护范围的避雷针) (2)安全引导雷电流入地网。 (3)完善的地阻地网。 (4)消除地面回路。 (5)电源的浪涌冲击保护。 (6)信号及数据线的瞬间保护。 一、 通讯线和信号线的防雷    通讯网络的防雷主要采用通讯避雷器防雷。目前,DCS系统中,远程联网常采用的方式有电话线、专线、以太网、I/O总线等,通讯网络设备主要为MODEM、RTU、RS485、路由器和远程中断控制器等。 (1)加装避雷器 通常根据通讯线路的类型、通讯频带、线路电平等选择通讯避雷器,将通讯避雷器串联在通讯线路上。 一般以防雷管为基础,构建初级和次级二级防雷电路,可以实现对RS485接口的整体防雷击与过压保护,如下图所示:Q1、Q2、Q3为初级防雷管,分别提供线线间和线地间的防雷击过压保护;次级保护是将一级产生的感应尖峰电压吸收掉,可靠地钳位在安全电压范围内(RS485承受的电压安全范围:+12V~-7V)。   (2)等电位连接   等电位连接的目的,在于减小需要防雷的空间内各金属部件和各系统之间的电位差。 防止雷电反击。将机房内的主机金属外壳,UPS及电池箱金属外壳、金属地板框架、金属门框架、设施管路、电缆桥架、铝合金窗的等电位连接,并以最短的线路连到最近的等电位连接带或其它已做了等电位连接的金属物上,且各导电物之间的尽量附加多次相互连接。 (3)有效屏蔽 金属屏蔽及重复接地 在做好以上措施基础上,还应采用有效屏蔽,重复接地等办法,避免架空导线直接进入建筑物楼内和机房设备,尽可能埋地缆进入,并用金属导管屏蔽,屏蔽金属管在进入建筑物或机房前重复接地,最大限度衰减从各种导线上引入雷电高电压。 二、 电源系统的防雷 按由外及内雷电能量大小分布,防雷区(IEC)可划分为:LPZ0A、LPZ0B、LPZ1、LPZ2、LPZ3...  LPZ0A - 天空、没有避雷针保护的大楼外部、上面没有顶棚等覆盖物的地面... 等等雷电可能会直接击中的的空间。如大楼顶部避雷针保护范围之外的空间。    LPZ0B - 没有避雷针保护的非屏蔽大楼内部、有避雷针保护的大楼天台受保护部分、避雷线下的电缆等等雷电不易直接击中的LEMP没有衰减空间。如大楼顶部避雷针保护范围之内的空间和没有屏蔽的大楼内部或有屏蔽大楼内部的窗口附近。    LPZ1 - 雷电不易直接击中,但LEMP因屏蔽而衰减的空间。如上述屏蔽大楼内部(不包含窗口附近)。      LPZ2 - 在LPZ1区内,再次屏蔽的空间。如上述屏蔽大楼的另外设立的屏蔽网络中心。     LPZ3 - 在LPZ2区内,再次屏蔽的空间。如上述屏蔽网络中心内的机器金属外壳内部,或接地机柜内部。    对应于不同的防雷区,电源系统防雷分为多级保护。 (1)在LP0~LPZ1区的交界处、电源总进线处,安装电源第一级防雷保护产品。 (2)在LPZ1~LPZ2区的交界处、电源分配电箱处,安装电源第二级防雷保护产品。 (3)在LPZ2~LPZ3区的交界处、重要电源插座处,安装电源第三级防雷保护产品。 第一级电源防雷:安装高能量电源防雷器,目的是吸收高能量。安装在UPS进线端。 第二级电源防雷:安装过压保护器,目的是吸收第一级过后的过电压,在机房的三相电源进线端,安装过压防雷箱。 第三级电源防雷:安装浪涌抑制器,目的是吸收二级保护后的微小能量。在服务器和网络交换机等重要设备的电源接入端分别安装一套插座式防雷器,作为电源的末级保护。 图示: UPS进线端安装第一级防雷器 三、 雷暴日 地区 北京 成都 昆明 贵阳 上海 南宁 湛江 广州 海口 雷暴日(d/a) 36.7 36.9 63 48.9 32.2 88.6 95.6 87.6 113.8 雷暴日的多少并不能说明雷电的强度,但可表明各地区遭受雷击的概率。

网友AM(2007-02-02):
不可以,DCS一般情况下需要单独接地,且接地电阻必须小于4欧姆.

网友AN:
这个问题很值得探讨啊,请教一下哪位知道,关于空分的主冷接地和冷箱防雷接地能不能共用一个接地网啊?谢谢!

网友AO:
对 ,绝对不可以接一块

网友AP:
讨论接地问题, 是仪表自动化最头疼的问题, 而且接地问题是最难查并且最难解决的问题. 一般来说, 按照设计要求, 最理想的接地是全厂单点接地, 可以查一下设计标准, 我记得是小于0.2欧?? 当然电气方面是不容易做到的, 如果做不到, 就要把本安地, 安全地, 信号地, 屏蔽地等分开了.所以要做到单点接地,必须和电气一起设计才可行.

网友AI:
别接在一起就对了,接地是不能公用的

网友AQ(2007-03-08):
 本质安全仪表系统的齐纳型安全栅接地系统,宜独立设置接地体;需要单独设置的DCS或计算机系统独立设置接地体;电气系统接地网接地电阻不能满足仪表系统接地要求时独立设置接地体.应注意的是接地体与接地系统概念的区别!

网友AR:
首先可以肯定不能公用一个接地系统。而且现在的DCS系统关于接地都有明确的要求,仔细看看你用的DCS硬件手册。

网友AS:
我厂的DCS接地和焊机的地线碰上,差点把整个系统毁掉,还好还没有开车

网友AT:
又长见识了。我使用得国产DCS一般要求接地电阻小于4欧,进口DCS一般要求接地电阻小于1欧,看来国产的抗干扰能力还是强啊。

网友AU:
不能,别省事以后出问题.

网友AV:
应该不行哦,要小心系统的稳定性哦

网友AW:
dcs接地有保护地和屏蔽地,保护地可以但是屏蔽地不允许

网友AX:
现在的防雷,很多是下引到建筑物的地下金属框架(包括居民住宅)。

网友AY:
有没有个权威的理论来论证DCS的接地和防雷的接地的区别,有人说能接一起,有人说不能接一起,好像听不出来什么理论根据,只是大家在争吵呀.

网友AZ:
DCS接地和防雷接地是分开的,防止有感应电窜入!

网友BA:
应采用联合接地,接地电阻要足够小,但必需注意等电位接地的方法,联合接地是控制系统防雷的重要手段之一,否则无法有效保证系统的防雷,我们所有系统均采用联合接地.

网友BB:
哪有!我觉得可以 公用一个接地

网友BC:
 我觉得不能,因为我公司做过同一个接地网,后来改了.

网友AZ:
觉得可以的不知有没有实际中试过,浙大中控的技术人员一再强调要分开.

网友BD:
特别是进口的DCS系统,一定要单独接地。

网友BE:
下面引用由追星揽月在 2006-12-31 9:49:00 发表的内容:
  楼上有兄弟说接地电阻4欧的,那是基本要求,如果系统设置了电涌保护器或者有本安仪表,其接地就要求小于1欧…
--------------------------------------------------------------------------------------------
说明下SH 3081-1997 《石油化工仪表接地设计规范》现在作废了,应该用SHT3081-2003《石油化工仪表接地设计规范》

网友BF(2007-04-10):
可以接入厂用接地网,以DCS接地桩为圆心,直径15M内,或与之相距5个接地桩内,不得有高电压强电流设备的安全接地。
若要接入专用接地网,接地网范围〉200M2,且接地网的接地电阻<1欧姆。

网友BG:
DCS不能和厂区接地混在一起

网友BH(2007-06-10):
我现在的做法是外壳接地共地--等电位保证人员安全
              信号地独立--保证设备运行无噪声
               安装SPD防止反击保证设备安全

网友BI:
保护地可以共用一个接地,但要求小于4欧,屏蔽地要单独接地。

网友BJ:
要求一点接地

网友BK:
这需要看是什么DCS系统,有一些DCS(进口中的一些)能够和电气防雷公用一个接地网;有一些DCS(进口中的一些和全部国产)是不能的,有一些DCS需要一个独立的接地网,有一些甚至需要3个

网友D(2007-07-10):
各种系统对接地的要求不同,共用一个接地网是会出问题的。

网友BL:
学问很大

网友BM:
不能共用一个地,可以查看各系统的布置图等

网友BN:
必须分开单独敷设!

网友BD(2007-09-04):
一定不行的。

网友BO:
不可以接在一起的

网友BP:
接地要分开

网友BQ:
到底能不能呢?

网友BR(2008-02-20):
多支持这种帖子

网友AX:
本安地:单独

其他的:电阻小于2欧姆的话,可以接在一起

网友BS(2008-06-23):
现场的防雷接地、安全地、逻辑地按照等电位原理可以接到一起,但要保证个接地之间的电阻足够小小小!而且一定要保证电器地、安全地、逻辑地与防雷地结在一起

网友BS:
在防雷地因条件限制,没有达到要求时,不如连接在一起,保证之间的接地电阻足够小!

网友BT(2009-05-23):
按设计要求来做,偶做过滴工程有分开的,有接在一起的

网友BU:
对,接地非常重要!一般不能共用一个接地网.

网友BV:
绝对不可以,必须分开!!!

网友BW:
接地电阻<4欧,接地都要求分开最好,防雷接地怎么也不能和其他的接地接在一起,否则会烧毁电器元件,仪表元件的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BX:
其实是可以的,但是一般不用一个接地网

网友BY:
大家还挺踊跃的,只是现在的各个DCS厂家的技术要求不尽相同,有的要求单独设置,有的可以与电气地公用。这要看各家的DCS厂家的要求!并不是千篇一律的事情!!!!!!!!!!!!!!!

网友BD:
不能共用一个接地网,否则会烧坏卡件。

网友BZ:
引用 网友F:
关于分开,电阻阻值要小于0.5欧

肯定是小于4欧姆的

网友CA:
楼上的诸位大侠说的已经很清楚了,我就不说了,呵呵!仪表接地和电气接地是绝对不可以相连的,太近了都不行!

网友CB:
按照中石化和防雷接地要求,可以公用一个接地网,但DCS接地接入点必须和防雷直击地接入点要大于20米的距离,

一般好的厂设计的时候整个厂区的地网都应该是连通的,即等电位地网

不采用等电位的相对安全系数没那么高

网友CC(2009-09-14):
如果是和防雷接地体,最好不要连接在一起。

网友CD:
最好分开接    阻值越小越好

网友BU:
分开好,系统安全稳定。

网友CE:
不能,并且这两个地也的做到独立。

网友CF:
DCS不能和厂区接地混在一起 ,采用第三种就近接地。

网友CE(2009-10-31):
共用接地是不行的,这个很简单。过大的接地电流会烧坏DCS系统,同时也会对信号产生强烈的干扰。

网友CG:
 理论上时要分开的  但是现场具体实施的时候只是在设备间分开了  到最后都是汇到现场总地了  不过防雷的又不同  是单独的

网友CH:
不能,要分开接

网友CI(2010-05-11):
因时而异~~~看具体情况~

网友CJ:
严格地说是不能公用同一个接地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