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修ABB

楼主(2006-06-05):
请各位大虾,我的ABB600在上电后的几分钟内,各按键可以使用之后就没反应,小黑来回跳动.但变频器能运行!!!请大虾们指导修理!!!谢谢!!!

网友A:
你的面板有问题了。

楼主:
你能修面板吗?

楼主:
各位师傅进来修吗!

网友B:
估计是接触不良或灰尘太多,清除一下试试看。

楼主:
我把正台变频器灰尘清除干净了.

网友C:
会不会是主板工作不稳定,环境温度如何?附近有没有干扰源?

楼主:
环境温度二十几度,附近没有干扰源!  就一台变频器!!

网友D:
说得不够详细,
看到机器才说得明白,POW版有无问题?

楼主:
acs510你好;就是变频器停较长时间后通电,变频器面板按键几分钟内可以使用,之后所有按键都没反应,显示黑色光标来回跳动不能进入各菜但,变频器在外部控制方式可运行的!! POW版是电原板吗?

网友E:
我公司在上海的,可以来修

网友F:
面板有问题了

网友G:
上海的,可以联系021-62141466或者登陆http://www.shjccd.com查看

网友H:
都可以修啊

网友F:
变频器能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就是面板的问题了

网友I:
换面板吧!需要联系!!yantao122@yahoo.com.cn

楼主:
各位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J:
有面板,联系0755-26180286

网友K:
我们能修,021-56310013,www.bituo.cn

网友L:
我们能修024-23921689 81996085

网友M:
我们也可修 173461718

网友N(2006-10-24):
我有ABB ACS600拆机件,013902272318  董生

网友O:
灰尘太多,清扫就可

网友P:
是,自己动手吧。这叫卖个破绽。。。。。:)楼主是高手。

网友Q:
这个嘛,我碰到很多次,面板应该没坏,有两种可能性:
1、控制盘连接线插错了,应该插在NAMC-11的插孔内的,却被插在NIOC-01板的插孔了(常见)
2、控制盘或NAMC-11板插座里面的针接触不良。
有兴趣了解的朋友可以进入QQ群13481299
专业解答ABB变频器维修调试问题。
提供ABB传动全部资料。

网友R:
LG变频器的内部接线图拿位有?非常感谢!

网友S:
我们公司ACS600有4块面板都坏了,是触摸键内的线路出现氧化层,接触不良造成,简单处理一下,又可恢复使用。另外,我需要NAMC-11备件,有这方面的信息请与我联系。

网友T:
面板有问题?

网友T:
面板有问题

网友U:
NINP-61C谁有?ACS600/7.5KW的驱动板
0571-83711699

网友V(2006-11-28):
我这专业维修各品牌变频器,济南的,电话13695419475

网友W:
我这有一台ACS600的机器,显示IO板故障,怎么处理,各位同仁帮帮忙

网友X(2007-01-13):
就是 我以前碰见过N次了(N>4),ABB的I/O板很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