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机首尾端的判断方法?

楼主(2006-06-05):
三相电机首尾端的判断方法共有几种?
有什么新颖简单的方法吗?
请大家各抒己见!!!!!!!!

网友A:
我只知道要用万用表和电池

网友B:
 有万用表判断

网友C:
1.万用表和电池2.两节干电池和一个小灯泡3.利用电动机本身产生的磁场

楼主:
楼上朋友:具体怎么操作步骤!!!

网友D:
只要万用表就可以,请参考任一本电工基础。

网友E:
用干电池,万用表,口诀:指针正偏红对负。

楼主(2007-05-16):
楼上:怎么解释?

网友F:
以前在论坛上曾经发表过,今天再复习一下;
1、用万用表电阻档判断出哪两个头是同一相绕组。三相 定子绕组共有六个出线端,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任意两个接线头之间的电阻,如果电表有读数,则表明这两个接线头是属于同一项绕组;
2、任意指定某一项绕组的首端U1

网友F:
对不起按错健了。

网友F:
1、用万用表电阻档判断出哪两个头是同一相绕组。三相 定子绕组共有六个出线端,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任意两个接线头之间的电阻,如果电表有读数,则表明这两个接线头是属于同一项绕组;
2、任意指定某一项绕组的首端U1和尾端U2,然后把这一项绕组和另一项绕组串联, 接到交流36V电源上,并测量第三项绕组的电压,如果第三项绕组的电压是零,在说明两个串联的绕组是同名端相连,即头-头相连或尾--尾相连;如果有电压即说明是首尾相连或尾首相连;
3、用同样的方法判断出第三项的首尾端

楼主:
to 杜窈河:
    指针正偏红对负 怎么解释?

网友G:
对于"2、任意指定某一项绕组的首端U1和尾端U2,然后把这一项绕组和另一项绕组串联, 接到交流36V电源上,并测量第三项绕组的电压,如果第三项绕组的电压是零,在说明两个串联的绕组是同名端相连,即头-头相连或尾--尾相连;如果有电压即说明是首尾相连或尾首相连;"在马达有剩磁(即马达用过)的前提下,不必接36V交流电,可用手拨动电机转子(相当发电)就行."各位,不知行否?

网友F:
用剩磁法判断电动机的首尾端的方法好像不是这样,使用万用表的毫安档串接在任意两个绕组的端头之间,另外4个段都随便串接,然后转动电动机,如果毫安表指针不动或者摆幅很小,说明接线正确,即三角形接法的头尾相连;如果指针摆动,则说明不正确,再倒线头,直到正确为止。这种方法必须注意两点:1、电动机转子必须有剩磁;2、转子转动速度的快慢要均匀,不能相差太大。

网友E:
   找三相绕组就不用说了。
方法一:用指针表的毫安档,黑红表笔接一相绕组的两端,干电池接另一项绕组两端,如果指针正偏,红表笔和电池负极同为一端,都设首端,然后再换第三项接电池,还是正偏红对负。(一定要使指针正偏,电池正负极对调即可)
方法二:不用干电池时,将假设的三项绕组的首端连接在一起与表笔任意只连接,尾端连接后于另一表比连接,在毫安档,转动电机转子,指针动就换一项的首尾端,直到指针不动,就是三项绕组的首端在一起,尾端在一起了。

网友H:
这样简单的问题最好不要提问,并且《电工基础》上和《电机与变压器》上都有写,并且步骤写的很清楚的。那么多人回复也是奇怪了。

网友I:
电工手册上好象有

网友J:
      用电池加万用表最简单。

网友K:
呵呵.打开端盖子.就简单了.
如果绕组.同向绕制.
那么.....
 下线顺序 1  2  3   是头     4   5   6  按尾的话

电气首就应为1  5  3
    尾4   2    6

传统表恰似楼上朋友所言.查阅教材就可以了

网友L:
没试过,不知到,学习中.

楼主:
to 杜窈河
指针正偏红对负,是不是说反了?
其原理是什么?

网友M:
 呵呵.打开端盖子.就简单了

网友E:
是对应的意思!!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