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送布机和收布机的伺服相对速度控制

楼主(2006-06-05):
控制要求如下:有一卷厚布,用伺服马达变速送出.另一台伺服马达变速收布.布匹在收送之间不能有很大的拉力.送布机的布匹输出速度要求不变.求助如何控制.欢迎个厂家留下电话和方案.!急!!!

网友A:
两个伺服同步不就可以了,布的拉力用张力控制器来控制。台湾东元伺服,高性价比的伺服系统,0755-83479408 13632535150 江生

网友B:
我是做印花机电路的,用的是伺服控制.
你厂是做布匹机械的吗.要多交流呀!
QQ:168000452
TEL:13532995757

网友C:
这种控制不能用单纯的同步,需要能实施更改同步比,我们家的控制器在这方面做的出色,有兴趣电话:13148788605,做不成包换!

网友D:
"两个伺服同步不就可以了"
恐怕还真的就不可以了,在过程中,半径在不停的变,只是同步,那步会断的。

网友A:
学习了。这个到是没怎么接触过。

网友E:
需用三台电机:一台为主动放卷;一台为拖动;一台为收卷.可用矢量型变频器控制.根据要求,应在放卷和收卷处安装张力传感器.

网友F:
可以考虑用安川G7变频器加编码器,设置力矩控制方式,我做过
收纸控制,张力可调,应该能满足你的需要.13486130100

网友G:
大家的思路都差不多的,如果把布换成丝匹,要求就更高了!!我是用一台伺服电机,加两台用普通电机实现过。
13814283515   QQ:450617666

网友H:
布匹的张力控制,做到线速度同步就可以了
不知是否普通材质的布,精度和速度的要求有多高?
通常用变频调速就可以了,伺服电机更加没有问题
布匹输出的速度不变,这是线速度。送布机和收布机的电机转速需要随着各自棍筒的直径变化而变化的
他们的速度控制取样(参考点)可以通过张力传感器采集然后经过控制器运算获得,或者通过完全通过控制器的运算获得
当然前者的成本高些
我在上海和无锡
我的联系方式已经通过留言发送到你的后台

网友I:
这个比较简单,控制方式很多,做好张力控制就好了,要么全自动控制,要多做比例同步控制,也可以用模拟计算的方式,根据半径变化进行张力控制,,呵呵当然直接变频控制,编码器是要用德望,呵呵,我公司有该产品,有需要电话联系.13356316623  QQ25552388

网友J:
我做过 ,只要普通的变频电机就可以了 . 不过还需要一组张力控制器(包括一个磁粉刹车器,一个离合器和一个张力传感器).
传感器装中间,放布轴两侧分别装上刹车器和离合器,当张力过大时,吸合离合器,电机带着放布轴转动,来减小张力;当张力过小时,启动刹车器,放慢放布轴的速度,来达到同步控制.

如果要高精度就改伺服电机就可以了.

网友K:
这种速度控制我觉得都需要中间加浮辊,要不难度真有些大

网友L:
布是有寬度兩端的張力可能不同 建議採用壓力傳感器 採用兩端壓力平均值 來做張力控制

网友M:
典型的收放卷控制,本人一直做类似项目,采用两个变频器,一个矢量型,一个张力控制型,做速度闭环模式,保持线速度不变.可方便正反转及加减速!安工:13930278462

网友N:
看大家说得都很简单,不知道究竟应该怎样,来这儿能却不少东西啊!

网友O:
如果是钢带纵剪机,是不是连张力传感器都可以不要?

网友P:
您好,我有几个看法.
其实从理论上来说要达到你的要求有好多种方法.
1,最简单的方法只需控制一个放布电机即可,而另一个电机采用离合收布方式.离合的扭拒即是收布的松紧.
2,用张力检测来控制电机的不同转速.
3,用测速机构来控制各自的速度.

网友Q:
如果设备要求精度高,最简单可以用西门子的T-CPU,多轴控制的最好选择.采用虚拟轴的技术,所有的实际轴的速度可以用与虚拟轴的函数关系给出,前提是对系统的工艺十分清楚.

楼主:
谢谢大家留下电话号码,我在出差,回去就和你们联系。
我这个是薄膜,不能用张力控制。

网友R:
薄膜可以用张力的,我客户就是做塑料薄膜挤出设备的,收卷就是张力控制的,有问题可以加我QQ:47524575

网友S:
放卷电机速度不变,出布速度会越来越慢,收卷电机需要根据这个变化去适应,建议用几个接近开关检测布垂下去的长度来控制收布电机的速度!如有问题请联系cbz86@163.com,本人做过纸张的高速分切复卷机,也做过纸张的收放卷机!有没有张力都可以控制!

网友S:
如果要保证送布速度不变,需要加装检测放卷布匹的外径,根据外径调整送纸电机的速度!

网友T:
想省钱?用力矩电机就可以

网友U:
方案题目不完整,简单的放卷,再收卷,不会这样吧,应该还有其他。比如:腹膜、分切等。希望提供准确的题目,为了保密,可以不说材料和应用。
我认为超薄膜就不能在普通机械上使用,因为机械摩擦大于产品拉伸要求,就报废了。但传输总要有导辊和过辊。可以检测到线速度,卷径、材料厚度。开始可以预设卷径的。但系统在收卷前必须有展平辊和张紧杆,才能保证收卷平整

网友K:
“"放卷电机速度不变,出布速度会越来越慢,收卷电机需要根据这个变化去适应,建议用几个接近开关检测布垂下去的长度来控制收布电机的速度!”这个比较实际的

网友V:
只要普通的变频电机就可以了 . 还需要一组张力控制器.一个磁粉刹车器.一个离合器和一个张力传感器
.我们是专业 做胶带.保护模.等各种材料的复卷 分切机械的 欢迎来厂参观洽谈.东莞常平镇桥沥张屋第2工业区 精通机械.

网友W:
用张力控制模式即可,我刚做过一个拉丝机7108570QQ

网友X:
你说的是卷染机
我可以帮忙探讨一下,我是做印染设备的。
gelei998@126.com

网友Y(2006-07-09):
我做的类似的工程在上海.用变频器做收卷完全可以代替步进电机(看精度而定,我的就可以).要用张力传感器.你的系统要看具体情况如何构建.如果想参观可以联系我:13585875307. MSN:zyj6333@hotmail.com

网友Z:
我有一条薄膜生产线要改造,以前都是挤塑机吹出薄膜后,经过连续的滚筒传输后,做成产品;现在由于条件限制,需要在水平方向做90度的转弯,然后再做成产品。我经过实验,加了一根滚筒与薄膜运动方向成45度的夹角,但薄膜老是向一边跑,请教各位大侠,有什么方法可以帮我解决我的90度转弯。谢谢!
QQ420912493

网友AA:
多宽的膜,要再加一个和你加的成45度的夹角,两辊作成空心向外成针孔吹气的,加风机吹使膜吹起来,出来再加纠偏QQ137850115

网友AB:
假如是在百忙之中广州的找我,13710746081

网友AC:
    "两个伺服同步不就可以了"
恐怕还真的就不可以了,在过程中,半径在不停的变,只是同步,那步会断的
同意刘工的观点!
可采用张力控制转换成模拟信号控制伺服收放速度。

网友AD:
楼主,,你的产品做好了没有,学习中,本人也想用两个伺服来做,当然不是同步的。因为刘老师说得对,不能同步。

网友AE:
草帽路飞:你也想做吗?既然是厚重的布,想必伺服电机功率也比较大咯?推荐一款国产大功率伺服:星辰伺服,东西做得不错哦,他们的伺服位置、速度、力矩控制口都对外的,并且用公用直流母线很方便,经济又节能!15KW的一套不到3万!

网友AE:
天下飞鱼:你把控制转弯的那个辊前面的导滚做成略有纺锤形的就好了(也就是中间略鼓起来一些,不要太厉害,以免薄膜变形)

网友AF:
用主动控制张力的模式吧,闭环周期要快,执行能力要 保证。
见过一个德国的机械,8米宽的薄膜分切,1500m/min的速度,就是采用主动张力模式+伺服电机来控制的。
不过造价高 :)
bbshuy@yahoo.com.cn,有机会聊聊

网友AG(2006-08-19):
关于流延膜收放卷控制我有成熟的变频器控制方案。如有需要可以联系:MSN:jiangzw60@hotmail.com;电话:13926005207

网友AH:
关于流延膜收卷,我需要做全自动PP流延薄膜收卷机,电路采用变频控制器调速、变频矢量张力控制系统自动运算收卷直径的变化、自动控制张力的收卷机电控系统,有这套配置请联系13542842609

网友AI:
学习一下,应该中间加张力调节辊,其他的问题应该很好解决

网友N:
学习一下,希望各位老大说的清楚一些,我想知道具体应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J:
我们公司有一款收放卷控制器正好适合你的应用。感兴趣联系我:e-mail:youngyy@163.com

网友AK:
这种控制有点类似大街上的自动换画广告牌的控制,伺服同步是不可以的,不能用单纯的同步.得考虑半径的变化,确定合适的速度比率.

网友AL(2006-09-22):
张力控制用BAUMULLER

网友AM(2006-11-15):
学习了,发表得不错。

网友AN:
我曾经成功做过这套控制方案,并且现在一直在用,已经两年多了.很稳定.客户也很满意.我们一直在使用这套技术(方案)机构.是我自己独立完成的.敬请相互探讨.请您将联系方式留下.liuhedongdong@163.com

网友AO:
我也遇到过很棘手的,不过,因为一个逐渐增大,一个逐渐减小,所以在速度控制上应该注意了因为本身的参数要经过运算的应该采用单片机集成控制了,首先设定变量在两台电机上,即#1=120米,#2=120米,也就是说,两台电机的总控制量是相等的,然后设定第二变量如#3=#3-0.1,也就是电机伺服步距为0.1,#4=#4+1,如果你的机床是双伺服的,就可以这样编
    当一号变量结束时,120米放完结束.
    当二号变量增大到120时结束.
     1电机每个单位送出布0.1米
     2电机每单位受到布0.1米
     然后分别以电机速度来调节转速,就行了,考虑那些干吗呀,不管直径多大,反正直径*转速=布长(每单位时间)

网友AO:
如果你的布在布头上就设定了一个位置控制器就好了,加上那个布时,就舍为零,另一边舍为布长,一个单纯增大,一个单纯减小,布的传递速度不变,电机使用内部单片机语言控制就好了,好了,认为可以,不妨跟我联系.QQ80838004

网友Y:
做过了就知道简单了。
我前年做过布收卷的工程。我用的是收卷用张力专用变频器TD3300 11KW的。用速度模式张力闭环控制。很好用。
不知道你要求的张力控制精度要求多高。如果不高变频器加张力反馈就够了。
我用伺服电机做过收卷,就想上面朋友说的那样,是流延膜。宽度从100到300mm的都有。当然效果非常好了。有的是张力模式。
以上2种模式都是收卷的前级是恒速(相对卷径变化而言)而不是放卷。放卷与收卷间加个恒速电机就与上面一样了。

网友AP(2006-12-19):
用张力控制

网友AQ:
为什么要用伺服马达呢!用一个变频器控制马达放布!一个变频器控制收布速度!中间用一个张力微动开关控制收布变频器做动与停止!达到一定幅度收布!过紧时停止收布!

网友D:
中间用一个张力微动开关控制收布变频器做动与停止!达到一定幅度收布!过紧时停止收布!
电机起/停控制?只要也是高/低速好一点吧

网友AR:
如果只是 送布和收布,中间没有其他工艺,用不到那么麻烦的,用一个刹车离活器控制放布的速度,用一个变濒调速收卷就可以的,

网友AS:
用张力辊,两台电机速度用速度链控制.张力辊的信号反馈做速度匹配微调,PI控制.用变频加PLC就可以.程序编写有点难度.要动点脑筋

网友AT:
可以收布电机用恒张力控制,而放布电机用恒线速控制。

网友AU:
利用三个伺服电机就可以了,一个伺服送料,另外一个伺服收料,剩下的一个检测张力,设定张力后,收料电机作你控制的长度,检测电机将实时张力送到控制器,控制器控制送料电机的送料速度。

网友AV(2007-01-18):
我认为用变频器控制就能实现的,PLC检测张力,运算后做速度补偿实现功能要求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W(2007-03-20):
上面的回复我都看了,首先我不否认伺服能解决这个问题,但伺服的成本一般不会低的。其实这个问题就是张力控制问题。放卷电机速度恒定,收卷电机要随着卷径的增大而转速递减,以维持两者的线速度一致。解决这个问题也很简单,但要解决其动态的高速响应就不那么简单了。如果收卷半径大了,收卷电机的转速要降多少才合适?半径在不断的变化。当然要解决快速跟踪问题了。有朋友提到经过张力摆杆控制一机构提供一个反馈量出来,这个才是最经济最适用的。选择一个带收卷功能的变频器就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了。目前这个方案解决的张力控制能控制头发丝一样细的线材,满足的最高线速度在2500M/MIN。恒张力自动调节。很方便的了。
楼主在使用上如果有不明白的,打我公司电话0510-87080330。
我给你详细说明。包括具体参数都可以传真给你。权当做个朋友。

网友AX:
电子送经,电子卷曲
沈阳莱茵机电有限公司

网友AY:
我现在要做一个收卷装置的电气控制,要求是启动速度快和恒力矩的转速

网友AZ(2007-05-02):
拉力传感器转换信号.有拉力传感变送器吗???我是新学的,还请各位多多指教.QQ663528217.756014084

网友BA:
用两个电机可以控制,收线电机用速度模式,放线电机用转矩模式。由张力传感器检测张力信号并输入控制放线电机的变频器中,利用变频器的PID功能自动控制张力。

网友BA:
张力传感器有三菱LX系列,但价格高,我们用过北京正开的(http://www.zkitm.com/mb-mcl-t.htm),也不错,响应速度很高(2ms),而且价格比三菱的低多了。

网友BB(2007-06-04):
收取用一个50公斤的力矩电机就可以了

网友AT:
“50公斤的力矩电机”———50kg指什么?

网友BC:
询:厚0.15mm宽≤600mm钢带收卷,速度100m/分钟,纠偏精度0.1-0.2mm 请提供纠偏控制和张力控制系统的方案及设备价格。
回复:028-89036572

网友BD:
  我怎么都没学过这些东西啊~~!!!好不好做

网友BE:
    用变频器加同步控制器就可以了,还需要张力控制器。变频器必需是磁通电流矢量通用型变频调速器,SAPPHIRE牌的就可以,过载能力强。过电压失速禁止特性。转矩提升范围宽。13153491959

网友K:
询:厚0.15mm宽≤600mm钢带收卷,速度100m/分钟,纠偏精度0.1-0.2mm 请提供纠偏控制和张力控制系统的方案及设备价格。
回复:028-89036572
============
这个精度估计得气动的或是小日本的纠偏,钢带需要很严格的张力吗?估计就用简单的浮动辊就可以了

网友BF(2007-07-22):
钱真多呀,两台普通电机就好,加两变频同步控制

网友K(2008-03-23):
 刘岩利: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12-19 18:15:00
    中间用一个张力微动开关控制收布变频器做动与停止!达到一定幅度收布!过紧时停止收布!
电机起/停控制?只要也是高/低速好一点吧
=======
版主这个我也用过,控制简单,效果还可以,一般在软放料或是浮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