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想问一下水力发电厂如何调整发电的频率

楼主(2006-06-05):
各位大哥,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我们在用电过程中经常要求电源频率波动不得超过多少,我只知道发电机发出的电的频率和发电机的转速有关,水力发电肯定水位有高有低,那么它如何保证发出的电频率稳定,它是通过调整什么来保持频率的稳定性

网友A(2008-01-17):
水电厂也是同步发电机,所以转速是不变的,一旦并网,调节导叶开度只会改变其出力,也就是有功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