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DCS
关于ABB双法兰液位计

楼主(2006-06-05):
我厂有一台ABB公司生产的双平法兰液位计变送器,正压侧毛细管长1M;负压侧毛细管长12M.使用1年后出现波动现象0~70%,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此现象.望哪位高手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重新设定零点和满量程,观察一下效果如何。

网友A:
对不起!还有一个问题,是不是物料特性改变了。主要是比重,你测的介质是什么?

网友B:
可能是有干扰存在吧!

楼主:
测量介质是液体,零点和量程都设定过,此变送器是无需加压就能设定量程的变送器.你们所说的解决方法我都试验过,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C:
检查一下膜盒是否损坏,如果冬天没有保温,可能会出现零点漂移。

网友D:
ABB变送器的质量问题,我原来也最到过,把它换了就行了.

网友E:
检查一下毛细管是否损坏,硅油是否泄漏。。。

楼主:
膜片无问题,静压试验也无问题,使用就是波动大.

网友F(2006-07-07):
我觉得主要问题有三个:
1.膜片内硅油泄漏,或是损坏
2.领位漂移
3.DAMPING时间设定不正确

网友G(2007-05-23):
ABB的变送器零点飘移的现象很严重,你先看一下测量介质有没有发生改变,然后再检查毛细管和法兰的膜片有没有问题,要是没问题你用HART把零点迁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