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传感器?

楼主(2006-06-06):
哪位能介绍一下PT100传感器?

PT100指的是什么,代号是什么意思?

网友A:
铂热电阻,分度号,测温用,你哪里工作,水泥厂????

网友B:
PT100是铂热电阻,指0度时电阻为100欧,测量温度的

网友C:
可以按每变化一度,阻值变化0.4欧估算。

网友D:
楼上的讲得好清楚。
我只接触过川仪的热电阻。

网友E:
二楼  三楼
我第一次见这样说的  支持!!
学习了

网友F(2006-08-02):
PT100传感器是指热电阻变送器吧,PT100是指热电阻,温度变化情况可以参照热电阻分度表.

网友F:
不知道那位能告诉我温变压变那里的更好(国外产品)?

网友G:
    请各位大虾帮帮忙,给我推荐一国内生产pt100温度传感器有名的厂家.我现在急需配一只直径4mm,长44mm双导线的pt100温度传感器,它的精度要求很高,温控范围在0~500℃之间,是精密仪器上的.据说国产的很少,而且只能使用一星期.知道厂家或有出售的请联系我gdp88@126.com.谢谢!

网友H:
我公司生产。

  汪13052303369

网友I:
厂家比较多 我也用过川仪和天津的

网友I:
标准不同

网友J:
对头,PT100是铂热电阻,每种热电阻热电偶都有对应的分度表,你可以去查一下,分度表也就是电阻值与温度的对应关系的一张表,就象PT100表示的就是0摄氏度时对应的电阻值为100欧... ...

网友K:
川仪和上仪的做的比较好
PT100是最普通温度测量传感器
PT就是铂的意思
100就是0度100欧!每增加一度增加0.4欧左右

楼主:
我這邊用的是chuan儀的

网友L:
谢谢二楼,三楼的,你们让我又上了一课呀

网友M:
pt100是温度传感器的一种分度号,是常规和,我单位生产各种规格的PT100铂电阻
张洋
0531-85552227

楼主:
那热电阻和热电偶有什么区别?

网友N:
它代表材料为铂,分度号为PT100,在它的量程内基本为线性变化,温度每变化一度,它的阻值相应地变化0.385欧,随温度的升高阻值变大。通常还有CU50热电阻,材料为铜,它的阻值随温度的升高阻值变大,每变化一度阻值升高0.214欧。

楼主:
0攝氏度的時候100歐姆,随温度的升高阻值变大

謝謝了

网友O(2006-09-23):
Pt100铂电阻.测量温度.测量中用到的很多.工业和自控都用.价格不太贵.通用型的很多.

网友P:
让我又增长了见识,我长使用的较多

网友Q(2007-01-11):
比较常用的测温元件。
我们厂用的测温元件大部分都是PT100的。

网友R:
各位哥哥能告诉我CU50工作原理吗?阻值和温度怎么对应的?

网友M:
TO:冷静+观察
    CU50是铜电阻的一种分度号,它的表示热电阻的感温材料是铜,且在0度时它的阻值为50欧姆。具体阻值对应参见工业用铜电阻分度表。
    它和铂热电阻测温方式一样都是利用热阻效应,也就是热电阻在温度变化时,其电阻也随着发生变化的特征来测量温度的。当阻值变化时,工作仪表便显示出电阻所对应的温度值。

济南恒安特仪表公司
张洋
www.hengante.cn

网友S:
我们用过的大多是三线的,也有两线制的吗?两者有啥不同吗?

网友T:
常用的有PT100,还有PT25,PT1000和CU25,CU100.
PT100最常用,指0度时电阻为100欧.
PT25指0度时电阻为25欧.
PT1000指0度时电阻为1000欧,这个还没有标准化,很少很少使用.
CU100是铜为测温元件,指0度时电阻为100欧.
CU25是铜为测温元件,指0度时电阻为25欧.

网友U(2007-03-03):
pt100最高能使用在多少摄氏度环境

网友V:
马注册:
  可以联系我!你是用在什么控制上面?
  13810764901  甘富仁

网友W:
 PT100是铂热电阻

网友X(2007-04-26):
Pt100是铂热电阻在温度为0℃时其电阻值为100Ω,R约为100+0.385t,温度每变化1℃,其电阻值约变化0.385Ω,Pt1000也是铂热电阻在温度为0℃时其电阻值为1000Ω,R约为100+3.85t,每变化1℃,起电阻值约变化3.85Ω。它们都用于接触式温度测量的。Pt1000比Pt100的灵敏度高,但精度分不同的等级(A、B、C级),因而不能说PT1000精度高或PT100精度高,只能针对具体的传感而言。国标的PT100测温为-200℃-850℃,而不同的公司做出的PT100传感器测量范围都不一样,有0-500℃或-50℃-650℃(各公司都会提供一个分度值表供用查询或处理的)。在自动控制中一般的温度仪器也会说明是匹配PT100还是PT1000。PLC也有专门的匹配,如SIEMENS公司的可以配PT100和PT1000,LG只能配PT100。

网友X:
热电阻是温度变化引起电阻变化称为热电阻。金属材料的称为*热电阻(如铂热电阻),非金属称为热敏电阻(有NTC、PTC、CTR三种)。
热电偶是温度变化引起电动势变化(电压变化)。有铂热电偶、各种合金热偶。一般用得较多为K型。最高测量温度可达2100℃。

网友Y:
Pt100是铂热电阻在温度为0℃时其电阻值为100Ω,R约为100+0.385t,温度每变化1℃,其电阻值约变化0.385Ω.

网友Z:
目前国内外的温度测量仪表中,虽然品种繁多、原理各异,但最广泛使用的仍是铂热电阻和电偶,它们占整个温度传感器总量的60%,通常与显示仪表或调节器等配套,直接测量和控制生产过程中从-200~℃范围内的各种介质的温度,它们具有如下优点:
1、接触式测温,受外界影响少,测温准确,可靠。
2、可以通过变送器等实行远距离传送信号,便于集中测量、控制和调节;
3、结构相对简单,便于生产和维护;
4、结构多样,品种齐全,适应性强,测量范围广;
5、具有全球统一的分度表,便于互换、查核和数据处理。

网友AA:
谢谢高手谢谢高手谢谢高手

网友AB:
o度时,电阻值为100 欧

网友AC(2007-08-04):
我就想要学习一下的.

网友AD(2009-03-18):
关于热电阻的测量问题请教一下,目前热电阻的测量共有三种方式,两线制,三线制,四线制,两线制的可以理解,一端断线,电阻显示无穷大,温度显示最大值,而三线制和四线制接入计算机后,如果出现断线、接地等情况时,测量结果会如何显示?

网友AE:
接楼上,不管二线制、三线制,四线制一旦断线,结果还是显示最大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