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泥工艺?

楼主(2006-06-06):
从原料粉磨出来到入窑这中间涉及到增湿塔

我想问一下,增湿塔有哪进料或进气

也就是说增湿塔是处理哪些?

网友A(2006-09-10):
  增湿塔对窑尾高温废气进行喷水增湿降温,将电除尘器入口废气温度降至120~150℃内,从而将废气的比电阻值控制在10-4~10-11欧姆·厘米内,使废气特性能达到电除尘器废气处理的要求。
  增湿塔由顶部进气,由底部出气.

网友B:
增湿塔顶气压多少为正常.谢谢!

网友A:
增湿塔顶气压应该保持微负压状态,使废气不至于喷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