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讨论一下,固态调压器

楼主(2006-06-06):
(无正文)

网友A:
我们公司新买了6台海信变频空调,可是全不能用,卖空调的说我们这里的电有问题.从旁边的村子里接了根220v的电.空调没有问题.可是接上我们这里的电,空调就报警(过欠压保护)可是我们公司的220v的电,电压最高只有235v和村子里的电压一样,怎么会有这种报警.请教各位师傅,尽快给我回复.

网友B:
有可能是电源污染问题,可加滤波器试一下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说法,你公司的负载性质是怎样的,说一下看能不能对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