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加莱B&R报警欠电压

楼主(2006-06-06):
贝加莱B&R ACOPOS 1302伺服器工作时故障报警“欠电压”。查看电源电压,370V。要到380V多才能正常工作。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A:
型号应该是1320

网友B:
为什么不问B&R?

网友C(2008-05-07):
最近遇到一台1320 报警6020故障确定电源板坏了 但是反复测量没有损坏元件 郁闷

网友D(2009-12-03):
我们公司注塑机上的贝加莱伺服器使用总是不稳定,为了说的很准却,可能是那个元件老化所致,请教如何修理,如何在脱机状态下能试到,或者说能更直观的测试到此类问题,谢谢!我的机型是acopos128m  的那种。请问此类机的通病是那些?谢谢赐教!q;1246515596,邮箱;DOKENLI@126.COM

网友E(2011-01-14):
本公司专业维修贝加莱,非个人,以修好上百台贝加莱,包括康师傅等厂家,拥有贝加莱软硬件测试平台,能带载运行,维修速度快,保证上机100%ok,24小时联系热线18958050732。修贝加莱找德重,专业维修贝加莱全系列产品,包括伺服,plc,贝加莱触摸屏,等。专业化的团队随时为您待命,为您的设备保驾护航

网友F(2012-03-25):
6019: 硬件:IGBT 功率放大器过流Hardware: Overcurrent in IGBT
6020: 硬件:24V 电源失败Hardware: 24V power supply fail
6021: 启动锁出激活Starting lockout active
6022: 电流控制器:允许电流偏差值超出Current controller: Permissible

7201: DC 连接电路:过压DC link circuit: Overvoltage
Info(REAL): DC link voltage
7210: DC 连接电路:电压太低或不稳定DC link circuit: Voltage too low or unstable (check the power line)
B&R ACOPOS 技术入门 09/2004 165
Info(REAL): DC link voltage
7211: DC 连接电路:电压断线检查动力线DC link circuit: Voltage breakdown (check the power line)
Info(REAL): Low voltage limit
7212: DC 连接电路:电压断线 急停中断
DC link circuit: Voltage breakdown -> Emergency-Stop interrupted
Info(REAL): Low voltage limit
7213: DC 连接电路:时间常数决定激活动力线
DC link circuit: Time constant determination with activ power line
Info(REAL): DC link voltage
7214: DC 连接电路:电阻过热(太多动力线失败)
DC link circuit: Inrush resistor hot (To much power line fai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