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位图,向量图用途

楼主(2006-06-06):
初学人机界面,深圳eview公司说明书中,有位图和向量图。位图可能是反映某位的状态,那向量图是干什么的?如何使用?

楼主:
问题可能太简单了。怎么没有人告诉我?先谢了。

网友A:
在抓图进去的时候有所不同,位图似乎大小改变的时候,里面的自定义画面不会随着变化保持和实际画面一致,向量图在添加了以后就会随着按钮大小的变化而变化。如果还有这方面的问题可以和我们联系,025-83765841 83765841。谢谢你对E-VIEW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