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连接库添加问题

楼主(2006-06-06):
我把我的KOCRDK.dll添加在VC工程中后 为什么会出现IOPCBrowse等很多的类那

楼主:
我找到了答案了,因为,当我们添加动态连接库的时候,里面的类是应该出现的,这样是不影响工程的编译的。

楼主:
真正的原因是,当你把 opcda.h的头文件导入目录,就会显示很多的结构体,如果不导入的话就没了,其实当我们开发时候,不用导入的,只要开发是用到写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