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防雷知识求教?

楼主(2006-06-06):
我公司使用AB公司8个PLC工作站实现生产工艺自动化控制,每个工作站大约有输入数字量子120点模拟量10点、输出数字量20点左右,其中只有四个PLC工作站有模拟量输出,都只有4点。大部分在线检测仪表露天安装,有一些阀、分离器、泵机等设备为露天工作。因为是外贷项目,所以安装时防雷这一块工作都未考虑,现在想补装防雷,请各位师傅提供指导方案。

网友A:
装防雷装置啊

网友B:
如果是分布安装,在每个工作站的上方安装避雷针是肯定的。
同时针对PLC 的电源可以做两级防雷,即总电源开关处45KA,
在PLC电源220V输入前端安装15KA的防雷模块。
考虑信号的传递,在PLC的I/O点可以做适当的信号防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