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参数

楼主(2006-06-06):
我现在用三菱J系列伺服控制器,参数6位置环增益调整不了,请问是何原因

网友A:
看一下参数19的设置

楼主:
参数19设为000c,其他参数都可以设置,就是参数6设置不了

网友A:
再看看参数2
不过估计你的找三菱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