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求助:OMRON C200HS 如何使用EEPROM

楼主(2006-06-06):
我于前几年购买了8套PLC,型号C200HS-CPU21,用于三个水电站控制项目,具体模块为几块16点输入,16点输出及1 块C200H-AD002或C200H-AD003模拟量模块,原使用的是SSS编程软件, 根据AD002及AD003的要求,DM1000~DM1043必需设置数据;另外程序中还要用到一数据表,如果要将这些数据都存到ME16K中,是否一定要使用扩展DM区域DM7000~7999,程序中的数据表是否也需存放于DM7100~7999中?在SSS软件中设置好扩展DM区域DM7000~7999,且分配DM7000-7999扩展内存,把DM1000~1043的设置值复制到DM7000~7043,把DM6600设置成0201,DM6602设置成0100,然后把PLC程序及DM数据都传送到PLC内存,再置位SR27000,关电源,拉出C200HS-ME16K,把拨子拨到PROTECT位置,把PLC上的第2个拨子(自动传送存储器盒的内容)拨到ON位置,再上电,就出现内存错误信息,SR27215 ON,不知是何原因?另外,现在用CPT编程软件把SSS存储的*.SP1文件读入CPT软件时是否都不用作修改,同样的如何用CPT软件把程序存入C200HS-ME16K中?谢谢!

网友A:
C200HS-CPU21我公司有;
使用方法可与我公司联系!
联系地址:浙江省台州市东路桥大道444号 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邮编:318050
电话:0576-2401797 2401785 2196510 2205887
传真:0576-2401785
手机:13777650379
Http://www.zjzcmy.com
E-mail: zjzcmy@126.com
QQ:394047702(加入请注明PLC)

网友B:
1."在SSS软件中设置好扩展DM区域DM7000~7999,且分配DM7000-7999扩展内存"
SSS設好有無download,cpu重新送電.
2."就出现内存错误信息",download到ME16K必須在PROGRAM下進行,可能ME16K是空白.
我的繁體網站http://ssomron.dyndn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