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种232转485,带485地址设定的

楼主(2006-06-06):
请推荐一种232转485的转换器,,带485地址设定的,就是要多个485再连到上一层网络,需要用的地址站号的那种,
深圳的有吗,qshyang369@126.com

网友A:
这个可以用ADAM4520来实现,地址是设置4017或者4053什么的,用菊花链式接线就可以了,找研华当地的代理商就可以了

网友B:
不對喲, ADAM-4520 是不帶地址的哦!

I-752N系列可编程设备服务器
提供1-7个串口,RS232设备编址转换,实现多个RS232设备连接RS485网络。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products_smltype.asp?smacode=B05000&pd_sma_name=I-752N%CF%B5%C1%D0%BF%C9%B1%E0%B3%CC%C9%E8%B1%B8%B7%FE%CE%F1%C6%F7&pd_sma_desc=%3Cdd%3E%CC%E1%B9%A91-7%B8%F6%B4%AE%BF%DA%A3%ACRS232%C9%E8%B1%B8%B1%E0%D6%B7%D7%AA%BB%BB%A3%AC%CA%B5%CF%D6%B6%E0%B8%F6RS232%C9%E8%B1%B8%C1%AC%BD%D3RS485%CD%F8%C2%E7%A1%A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