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Premium特殊模块报错

楼主(2006-06-06):
TSX57203带一个CFY11模块,控制一路伺服,一直没有出现问题,最近突然出现CPU停止运行,发现是由于CFY11报错引起的,此时用电脑联不上CPU,故障也清除不了,只有断电重新冷启。而被控的伺服电机在最近的产品工艺中就没有被要求转,也就是说被控对象只有物理连接而没有运转指令。尝试更换CFY11、插槽和电缆都没效果,希望有经验的朋友不吝赐教。

网友A:
我对于你的系统不是很了解,但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用CFY11,不是有专门的伺服电极模块吗?

网友B:
CFY11是脉冲发生模块,对于简单应用要比伺服模块便宜,所以配置选型上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问题我没有遇到过,但看你写的现象不像是CFY11的问题,你的伺服是否查过.....试试看!

楼主:
感谢帮助
to 庄先生
不好意思,我搞错了,实际情况是CFY11带1路步进,问题的描述没错,从配置上讲,我同意hmimylry的观点,关键看精度要求;
to hmimylry
个人也认为可能是步进驱动的问题,但是现场没有相关换件,跟踪了一段时间,发现故障出现是随机的。
我对这个模块不太了解,如果不接负载,或者出现丢步或项序等方面的问题,CFY11会否导致TSX57203停机(包括不能通讯)?